任哲书第五章第6个例子的问题

楼主:
我正在看任哲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第3版)》。

看到第五章例5-6:下面是一个使用信号量实现独占式访问共享资源而出现了任务级

反转的应用程序示例。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OS_STK   Start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My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You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HerTask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INT16S   key; //用于退出uCOS_II的键

char *s1="MyTask running";

char *s2="YouTask running";

char *s3="HerTask running";

char *ss="MyTask pend_Semp";

INT8U   err;  //用于退出的键

INT8U  y=0; //字符显示位置

INT32U Times=0;

OS_EVENT *Semp; //定义事件控制块

void StartTask(void *data); //声明起始任务

void  My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You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void HerTask(void *data); //声明任务

/************************主函数*********************************************/

void  main (void)

{

 OSInit(); //初始化uCOS_II

 PC_DOSSaveReturn(); //保存Dos环境

 PC_VectSet(uCOS, OSCtxSw); //安装uCOS_II中断

 Semp=OSSemCreate(1); //定义信号量

 OSTaskCreate(StartTask, //创建任务StartTask

(void *)0, //给任务传递参数

&StartTaskStk[TASK_STK_SIZE - 1],//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使任务StartTask的优先级别为0

 OSStart(); //启动uCOS_II的多任务管理

/***********************任务StartTask*******************************************/

void  StartTask (void *pdata)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uCOS_II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uCOS_II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Semp=OSSemCreate(1); //定义信号量

 OSStatInit(); //初始化uCOS_II的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MyTask, //创建任务MyTask

(void *)0, //给任务传递参数

&MyTaskStk[TASK_STK_SIZE-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3); //使任务的优先级为1

OSTaskCreate(YouTask, //创建任务YouTask

(void *)0,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TASK_STK_SIZE-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4); //使任务的优先级为2

OSTaskCreate(HerTask, //创建任务YouTask

(void *)0, //给任务传递参数

&HerTaskStk[TASK_STK_SIZE-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5); //使任务的优先级为2

 for (;;)

//如果按下Esc键则退出uCOS_II

if (PC_GetKey(&key) == TRUE)

{

if (key == 0x1B)

{

 PC_DOSReturn();

}

}

  OSTimeDlyHMSM(0,0,3,0); //延时3秒

}

}

/***********************任务MyTask*******************************************/

void  MyTask (void *pdata)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OSTimeDlyHMSM(0,0,0,200); //等待200ms

 {

PC_DispStr(10,++y,

ss,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OSSemPend(Semp,0,&err); //请求信号量

PC_DispStr(10,++y,

s1,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OSSemPost(Semp); //发送信号量

  OSTimeDlyHMSM(0,0,0,200); //延时1s

}

}

/***********************任务YouTask*******************************************/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PC_DispStr(10,++y,

s2,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OSTimeDlyHMSM(0,0,0,300); //延时300毫秒

 }

}

/***********************任务HerTask*******************************************/

void  HerTask (void *pdata)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OSSemPend(Semp,0,&err); //请求信号量

PC_DispStr(10,++y,

s3,

DISP_BGND_BLACK+DISP_FGND_WHITE);

for(Times;Times<20000000;Times++) //延时

{

OS_Sched();

}

 OSSemPost(Semp); //发送信号量

  OSTimeDlyHMSM(0,0,1,0); //延时1秒

 }

}

/************************End*************************************************/

按照书上所说,现象为:

可实际我运行,什么也打印不出来。

检查好久,没有头绪。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先只开一个线程能不能打印,然后上两个线程能不能打印,最后多个。一步步调,线程问题有点复杂,没环境帮不了你多少。

网友:
只有那个StartTask可以打印,其他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