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实现外扩SRAM

楼主:
问题描述:DSP在物理上将程序空间和数据空间整合成4M*16位的空间,但是在其上实现FFT算法时,运算数据量太大,内部RAM不够,这时需要通过外扩SRAM的方法来实现。

注意: 在nonBIOS情况下,CMD文件不外乎就三个:28335_RAM_lnk.cmd(用于仿真调试) 、  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 、   F28335.cmd(用于flash烧写)。仿真调试时只用前两个,用于flash烧写时只用后两个,且不管在何种方式下28335_RAM_lnk.cmd和F28335.cmd不能同时用,也不能代替用。

通常我们添加的时28335_RAM_lnk.cmd和DSP28335x_headers_nonBIOS.cmd这2个CMD文件。

红字部分不太懂:程序烧进FLASH后,程序在FLASH中的运行速度由FLASH的读取速度决定。如果没有FLASH的加速技术,一般需要设置等待时间(XBANK.bit.BCYC?)。要想使程序高速运行,一般要至少外扩一个SRAM来高速运行DSP算法

以下是外扩SRAM的具体过程(测试过):

ps: 未外扩前FFT的采样点数N为256,外扩后FFT的采样点数N可以为2048。

一开始我在CMD文件中将外扩到ZONE7的语句注释掉,debug报错: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blocking fails for section ".ebss" size 0x5064 page 1.  Available memory ranges:,即RAML4中的内存不够。

然后去掉注释,并且在main文件中添加下图红框中的语句,将内存较大的数组编译到CMD中定义的段中,debug后程序不报错,只有一个warning,此时的数据点数N=2048。

 后记:上面写的有点简单,其实一开始我尝试将倒位序函数Rander()和蝶形运算函数Iterative_FFT()移植到Zone7,即进行代码移植而非数据移植,但是尝试结果失败,仍然报错RAML4中的内存不够,我想了半天考虑可能是虽然两个函数移植到Zone7中了,但是main中调用两个函数产生的数据内存开销仍然由RAML4提供,所以仍然报错,有大佬了解吗?

附上进行程序移植的代码:

在CMD文件的SECTION中首先创建一个段:
xintffuncs  :   LOAD RAML4,
                RUN  ZONE7A,
                LOAD_START(_XintffuncsLoadStart),
                LOAD_END(_XintffuncsLoadEnd),
                RUN_START(_XinffuncsRunStart),
                PAGE = 0

2.在main文件里声明:

#pragam CODE_SECTION(Rander,"xintffuncs");
#pragma CODE_SECTION(Iterative,"xintffun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