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命名是根据什么标准?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封装命名是根据什么标准?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什么封装,你问的是这种吗?

网友A:
元器件封装都是行业规则,制造企业规则

因封装主要是考虑焊盘,依据焊盘标准有器件封装一下规则命名

国际上有对元件焊盘指定有标准,有兴趣可以查找IPC-7351《表面贴张设计与焊盘图形标准通用要求》

IPC标准封装命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封装都是行业规则,制造企业规则

因封装主要是考虑焊盘,依据焊盘标准有器件封装一下规则命名

...

能分享一下相关标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一下相关标准吗?谢谢!

论坛下载中心好像有,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