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如何在云服务连接中保护您的IP|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研讨会

楼主:
直播主题: 如何在云服务连接中保护您的IP|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研讨会 第1场
内容简介:当前,通过云服务实现的各类应用和业务发展迅猛,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云服务连接。这意味着您的IP正面临着来自黑客、造假者和竞争对手的更大、更广泛的威胁。本场在线研讨会探讨这些潜在的威胁,以及如何运用软硬件结合的解决方案来防范这些威胁。
直播讲师: 刘彦阳
直播FAQ摘录:
1、加密的方式有多少种?其特点都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加密方式?Microchip的具有何种优势?
A:我们讨论的是安全,不仅仅是加密,加密只是安全的要素之一。我能一般分为外挂式式的独立安全芯片,如
我们的ECC608A。和集成式的安全MCU,如我们今天介绍的ATSAML21。MICROCHIP可以提供这两种形式的
安全产品和方案。
2、目前有哪些手段来保护IP?
A:一般是安全类硬件的基础上,加上软件
3、请问加密等级属于国密几级?
A:我们Microchip的安全产品都是采用通用的算法AES,ECC,RSA,没有国密算法,也没有国密等级。
4、目前有哪些安全类的硬件?
A:安全EEPROM, 安全芯片SE, 带硬件安全引擎的MCU,MPU,FPGA, 带HSM的MCU,MPU
5、如果支持手机进行数据交互采用TF卡方式吞吐量能达到多少?
A:如果使用MPU,AES桥方式,加密解密大概会带来5%的性能丢失,具体的吞吐率结合具体的SDMMC的参数
可以计算出
6、云服务中的ip保护是否需要密钥分发机制
A:是的。
7、安全性是如何评估的?
A:你是指芯片的安全性还是系统的安全性。 芯片的安全性包括一些第三方认证和测试,硬件和软件上的防破解
方法。 系统的安全性评估可以通过你采用的方法,也有第三方认证方式,芯片级的安全性是系统安全性的基础。
8、这里说的IP是指网络上的IP地址数据还是芯片内核?
A:这里说的IP是指知识产权,是你的产品本身。
9、云端的解密官方提供开发包API吗?
A:云端主要做的是身份认证,通过TLS。完成身份认证后的数据加密,一般采用通用的AES算法,这个算法是公
开的。
10、如何运用到智能家居,
A:智能家居产品在连接到云时,可以实现对产品的身份认证,以及对数据的加密传输。产品在进行OTA远程固
件升级时,可以确保固件的可信任,不被人篡改或HACK。
11、ip保护指什么
A:在这里是指知识产权,通俗讲就是算法或代码。可以是硬件也可以是程序软件,您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12、在软件上有什么安全保护措施
A:软件的安全都不如硬件的安全保护措施。软件可以实现一些安全算法。固件HASH认证,配合安全引导可以确
保固件不会被更替,关键数据AES加密等
13、ip保护是软件还是硬件保护
A:今天讨论如何使用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混合解决方案应对 IP保护
14、存在芯片使用过程中会误操作自锁的可能性吗
A:如果忘记秘钥存在自锁的可能。
15、什么是国密算法
A:国密算法SM1,是不公开的加解密算法。SM2是对称式加密算法,类似于AES。SM3是非对称式算法,类似
与ECC和RSA。
16、通过哪些安全认证?
A:L11通过ARM的PSA L2
17、SAM L11是使用什么内核?
A:SAM L11 使用Cortex M23
18、密钥分发机制如何保证安全无漏洞?
A:需要有经过认证的HSM分发到安全的硬件加密芯片中, 尽量使用非对称。
19、这么多保护,加密,会不会增加响应延迟?
A:任何保护都需要处理时间,会有影响,所有需要根据应用去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
20、L11的加密有哪些方式
A:AES-128 GCM加密加速器
21、安全的措施是放到EEROM还是flash ?
A:安全元件采用的是硬件引擎,有硬件直接实现。算法不会存放在FLASH或EE中
22、请问芯片级防篡改,主要原理是什么?
A:有探测的引脚和芯片级机制可以识别篡改行为。
23、SAM L11可以使用keilc环境开发吗》
A:可以
24、对于之前的芯片级暴力破解,SAM系列有什么对策吗?
A:芯片有一些探测机制,一旦探测到会启动保护机制,也会对关键RAM数据进行清除.
25、SAM L11 支持什么类型加密方式?
A:AES-128, SHA-256, and GCM加密加速器
26、L11的安全性如何
A:基于M23核,扩展Trustzone安全特性,内存保护,外设保护,可以确保应用安全
27、加密方式都有哪些
A: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安全,加密只是安全的要素之一。关于加密,可以有对称式加密和非对称式加密。
28、SAM L11 内部含有加密的ID和加密空间吗?
A:SAML11 内部分为安全区域和非安全区域,一些重要信息可以放在安全区域,每个器件有唯一的ID
29、以前做过信息安全产品,要求支持国密SM1,最后选用国产加密芯片,SAM L11 适用哪些领域,对应用领
域是否有限制?
A:SAML11非常适用于知识产权核的保护,及高等级固件保护(有安全启动),以及IOT应用,云应用等数据安
全要求高的场合
30、SAM L11都有哪些封装?
A:VQFN,TQFP,SSOP,WLCSP
31、这个安全策略是固化在芯片中的吗?
A:算法是固化在芯片种的硬件引擎
32、你好,方案是靠软加密还是硬加密?
A:采用硬件加密引擎
33、SAM 的加密模块是Hardware的还是software的
A:实现安全是通过一系列机制,大部分都是硬件实现的。
34、SAM L11功耗大概是多少?
A:25uA/MHz
35、工业以太网产品是否可应用?
A:保护IP,保护数据,身份认证适合的。
36、IP保护的关键要素?
A:不要让别人读取复制你的关键代码,不要让未授权的工厂生产你的产品,使用你的服务等。
37、是不是此次的安全解决方案,是建立在ARM核基础之上的?相对MIPS核,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解决方案?
A:目前为止还没有在MIPS上实现部署的Trustzone技术。这次的安全解决方案是基于ARM 的trust zone, MIPS
也有类似的机制。
38、自锁后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代码全部抹除,重新烧入?
A:对的,重新配置
39、有应用需求,怎么联系合作?
A:请联系MICROCHIP当地的办事处,MICROCHIP网站上有各办事处联系方式
40、请问芯片的主要原理是什么
A:基本上是一个Cortex-M23处理器,选实现了Trustzone特性,扩展有安全外设,和安全引导等,可以极高级
别的实现你的安全需求。
41、如何确定哪些设备需要接入安全网络
A:连接到云端或服务器的产品都需要考虑安全网络连接
42、目前的防护措施能保证网络方案的绝对安全吗?
A:安全很难用绝对去描述。 只能说增加了安全需要的很多措施。
43、64k总的代码量,如果采用代码备份,会不会导致可用程序空间减少?
A:SAML11支持安全引导,支持bootloader分区,可以使用bootloader方法保证代码升级而不需要代码备份降
低空间的需求
44、是不是每种加密方式都会被破解?
A:世界上不存在绝对不可能被破解的加密算法,只能通过破解所需要的成本和时间来评估。
45、请问ATAES和ATECC系列是否通过CC的测试,如果通过测试EAL多少
A:有通过测试,EAL的评分为high,是它的最高评分
46、那目前SAM 系列有类似于securityboot的function吗
A:今天讲的SAML11和ATSAMA5系列都支持安全引导
47、加密的密钥是如何管理的?
A:在出厂时已经写入设定,不能被读写,不为任何人所知道
48、个人认为还是硬件加密模块比较可靠,只要是软件就有漏洞,在硬件方面Microchip公司有哪些产品呢?
A:MICROCHIP有独立式安全芯片,ATECC608A,SHA204。和带安全功能的MCU,如今天介绍的SAML11
49、私有云和公有云的连接,都需要保护吗?
A:那是肯定的。
50、ATECC608A CryptoAuthentication chip allows developers to add hardware-based security to
protect IP?
A:ATECC608A可以这样用的
51、EAL应该是数字评级啊,怎么有high这种
A:就是没有任何数据被泄露破解的。评级一般为1-7,但这几个数字评分都表示有信息被泄露。如果没有任何数
据被泄露,就是HIGH这个评级。
52、Trustonic公司主意在硬件开发加密还是软件研发加密呢?
A:他们主要是基于trust zone开发安全软件和密钥生成分发。
53、怎么保证保存在芯片安全区域的关键数据不被破解和读取呢?
A:物理上有屏蔽层不可能打开探测,有tamper 管脚,检查到攻击会自动擦除密钥,安全调试功能,禁止从仿真
器读取cpu内部信息
54、除了常规加密算法,是不是有可供客户定制的硬件加速?
A:一般只提供公开的标准的加密算法,公开的算法的安全性已经通过验证,会比定制的非公开算法的安全性要
更高。
55、SAM L11是带加密功能的MCU?
A:是的。
56、SAM L11在工业领域可以适应吗?功耗不重要,重要的是速度和可靠性,稳定性?
A:SAM L11 可工作于32MHz,通过Qualification and Class-B Support – AEC-Q100 Grade 1 (-40ºC to
+125ºC) – Class-B safety library, IEC 60730 (future)
57、SAM L11是什么内核的?
A:coretx-m23
58、这个假如被入侵攻击,恢复能力如何?
A:当检测到入侵后,会自动擦除密钥,需要手工重新配置或者是软件策略来实现自动配置
59、目前SAM的RSA最高support多少dit
A:SAML11是不支持RSA的
60、墨盒的通讯被人监控,能侦察到?
A:通讯口的数据可以被检测,但加密算法和随机数可以保证无法从通讯口数据破解出密钥。
61、采用什么加密算法?
A:AES,ECC256,
62、防篡改采用什么机制?
A:会对代码的完整性和身份合法性进行验证
63、可编程环境可以在认证库、IP和应用代码之间提供硬件隔离吗?
A:运行环境是支持的,原理就是trustzone技术和存储安全分区,外设安全分区
64、microchip有哪些常用的加密芯片啊
A:我们一般称为安全芯片,具体型号有SHA204,ATECC608,和带安全功能的MCU,如SAML11,SAME54等,也
有带安全的FPGA
65、使用多少位密钥
A:ECC算法采用ECC256,也就是私钥是256位
66、TrustZone技术一般是用在双核MCU上吗?单核MCU可以采用吗?
A:可以的,SAML11采用Cortex M23核
67、能够防破解吗
A:支持固件保护,和防克隆,由于支持安全引导,所以安全级别很高
68、方案需要加密芯片吗?还是软件加密?
A:不需要外扩了,都是内置的,需要软件配合
69、不支持固件升级吗
A:支持固件安全升级,今天的讲解会介绍到
70、Trustonic是否收费?
A:Trustonic是收费的,L11-KPH包含了这部分费用。
71、这个套件然后个获取?迫不及待想尝试一下
A:请联系MICROCHIP当地的办事处
72、这个芯片arduino支持吗
A:目前还没有,后续会做进去
73、支持高级加密标准么?
A:支持AES-128, SHA-256, and GCM加密加速器
74、m23?不是m3
A:cortex m23
75、SAML11Xplained Pro开发器件可以试用吗?
A:可以联系当地销售,我们有安全代码的demo
76、检查到攻击会自动处理,那么,会不会检测不到攻击?
A:需要加防攻击检测功能
77、可信模块是硬件单独的吗?
A:是独立的硬件功能
78、密钥是出厂设定好的还是可以改的??
A:带KPH尾缀的芯片是出厂已设定好,不能再更改的
79、请问现在申请开发板需要多久时间?
A:一般2周左右。
80、密钥固定吗
A:是的。 每个芯片是唯一的。
81、密钥使用什么算法
A:可以使用L11的AES128和SHA256
82、可以在keil下开发吗,m23
A:可以
83、还没开始还是已经结束了?
A:正在进行中
84、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是基于硬件还是软件来实现的?
A:硬件加密引擎
85、开发板如何申请?
A:可以联系本地Microchip办公室或代理商
86、使用什么开发工具
A:atmel studio, START, MPLAB X IDE 可以用MPLAB Harmony配置外设。 以及IAR, ARM KEIL MDK 开发工
具: PICkit 4,MPLAB ICD 4,Atmel-ICE EDBG Embedded Debugger
87、在生产中如何简便的记录硬件的唯一ID?
A:唯一ID是出厂固定的,不可更改的
88、L11最低功耗可以达到多少啊?
A:休眠模式小于100nA,运行功耗小于25uA/MHZ
89、开发工具免费吗
A:不是。
90、如何来实现在安全密钥存储技术建立硬件信任根?
A:首先是硬件上支持入侵检测,安全调试,防止信息泄露,其次支持安全引导,保证固件安全
91、唯一密钥是一次可编程的吗?
A:是的,是不可更改的
92、密钥保存位置固定吗?
A:是的,在芯片硬件内部
93、如此复杂的操作流程,为了能达到预期的安全性能,官方有提供一些文档或者示例吗?
A:有的,可以联系当地FAE所取,或者Microchip网站查找
94、在刷脸或者指纹识别解锁的环境,可不可以适合用SAML12系列产品呢?
A:看你需要用来做什么? 可以做secure boot和安全通讯, L11也有很强的触摸功能,
95、m23和m3核区别有哪些
A:M23和M3是完全不同的内核,M23是基于ARMv8-M的支持Trustzone安全扩展特性,但是主频一般比较低
比如L11是32MHz
96、需要考虑数据吞吐量吗
A:要看你的产品的具体的需求了,L11是基于M23的32Mhz的CPU一般是做控制,不是做大容量数据传递的。
97、唯一密钥如果是一次可编程的话,如果盗版产品把唯一密钥也克隆了,保护就会失效吧?
A:可以做到把密钥与唯一ID绑定,这样该密钥仅对应该ID号有效。我们的安全产品都有唯一的ID号
98、能用在汽车电子上吗
A:可以。
99、唯一密钥是多少位的
A:128bits或256bits,ECC的私钥是256位的
100、SAML10 和SAM L11 这两颗芯片具体有什么 区别,是PIN TO PIN的么
A:L11带trust zone, L10不带。 P2P
101、密钥是不是 很多呀?硬件、软件
A:是的。都可以实现,硬件比软件更安全。
102、加密的方法有哪些选择?
A:有对称式的加密算法AES,和非对称式的加密算法ECC256。以及HASH运算SHA256。
103、购买硬件时包括收费开发工具吗
A:开发环境有免费的,但是仿真器要购买,如果用到第三方的代码需要用户自己解决版权
104、能在航空航天产品上用吗?
A:最高到汽车级
105、唯一密钥是否是随机变化的?
A:不是,是固定的。但通过ECDH可以做到会话密钥每次都变化的
106、有没有TPM的?
A:有。你可以联系Microchip了解详细信息。
107、能提供一款低價格的物聯網產品的例子?刚才講的是一個醫學設備。譬如該產品市場價格低於500
A:这个就是低成本解决方案,可以用到很多物联网节点或传感器。
108、硬件上支持入侵检测需要程序固化吗
A:硬件上会有防侵入IO口的
109、我已经订购的L10,拿回来以后怎么用呢,在MAPLAB IDE 中吗?
A:MPLAB IDE V8不支持,需要在X IDE或STUDIO 7中
110、有蓝牙方面的加密方案吗?
A:我们的蓝牙模块本身有安全机制,我们也有蓝牙模块+SE的方案。
111、请问,官钥是对应唯一的ID号吗
A:密钥与ID号无关,但密钥和ID号可以生成和ID对应的证书,来做身份认证
112、区分车规级产品和非车规级吗
A:是的。
113、除了身份认证,可以用于报文的明文加密和解密吗?另外user的Flash空间的程序可以加密吗?
A:可以。 Flash 空间本身没有加密,
114、l11最大32k flash,这包含安全区?最大用户可用空间多大?有更大存储的型号吗?
A:包括安全区最大64K Flash。 可以配置安全区和用户区的分配。
115、密钥的加密方式是唯一的吗?
A:可以支持对称式加密算法,和非对称式加密算法
116、SAM L11开发板提供哪些示例?
A:目前提供安全和用户区的基本操作,串口,IO, 触摸,secure boot等。
117、支持JLINK?
A:支持的
118、密钥是在云服务器上还是在线下的硬件里?
A:存放在节点的硬件中
119、生成的证书有有效期吗
A:有
120、非安全区调用安全模块时,是否是在每次调用前先进行安全认证?每个安全API独立认证还是统一认证?
A:Trustzone支持的,非安全区域代码调用安全区域的代码时要通过NSC api列表来调用,在指令级别支持认证
的,确保不会被越界
121、Harmony 和 X ide 的区别是什么?
A:X IDE是开发环境,HARMONY是X IDE下的一个插件
122、I/O可以直接输出到接口上,不做防护静电可以达到多少kv?
A: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等级。 通常我们的MCU 至少500V MM 和2000V HBM
123、证书只需要在服务器安装吗
A:节点端也需要存放证书的,这样在连到云的时候,可以双方相互认证
124、L11带段码LCD驱动吗?
A:不带
125、那里可以买到开发工具?
A:联系我们本地销售团队或代理商,也可以直接在官网下单。
126、引入HARMONY这个插件的作用,只是为了在X ide 中可以使用SAM原件吗?
A:HARMONY主要是位了协助客户方便开发32位MCU的代码
127、能满足国密吗?
A:不支持国密的SM1,2,3标准的。但AES,ECC和SM2,3分别对应的
128、那硬件坏了,怎么办呢
A:这个安全产品是没法做FA失效分析的
129、证书可能被盗用吗
A:不太可能,多重硬件保护,当检测到入侵,会自动擦除安全SRAM区域的数据
130、有demo板和学习例程吗
A:官网有L11的demo板和开发环境中有对应的例程。
131、trust zone 的地址和大小可以配置吗?
A:是的。
132、如果没有HARMONY,是否仍然可以在X ide中使用32位MCU?
A:可以的
133、如何获取技术资料和技术支持?
A:官网上有www.microchip.com,你也可以联系本地Microchip办公室或代理商。
134、关于代码的保护,Microchip提供了哪些方式?
A:采用类似L11的安全MCU,也可以采用专门的加密芯片比如ATECC508,SHA204。
135、刚才听到是Harmony的作用类似于starter, 那跟MHC是什么关系呢?
A:MHC是MPLAB下的一个配置工具来方便使用Harmony,start是一个在线工具配置asfv4
136、安全区域大小可调整吗
A:可以通过fuse设置
137、安全区域和非安全区域的大小是固定的吗?还是可以指定?
A: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调整,通过fuse bit来配置
138、L11有哪些开发环境可以使用啊?
A:MICROCHIP的X IDE,ATMEL STUDIO 7,还有第三方IAR
139、可用哪些工具来编程?
A:JLINK,atmel ice, pickit等
140、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主要用于什么领域?
A:主要有IoT, 汽车。 IP保护的领域就不限了。
141、同主频,同ram,flash大小的情况下,安全模块溢价大概溢价了多少?价格比较敏感
A:关于价格问题,请联系MICROCHIP当地办事处人员或代理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