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激光雷达物位计筒仓料位测量方案

楼主:
测量方案:激光雷达安装于料仓顶中间,垂直向下对准料堆中央进行测量,用于料仓内料位高度检测,粗略计算评估料仓内剩余料物体积。该方案更适用于相对较高精度的料位高度测量。

2 单点料位高度检测安装示意图

3. 多点覆盖料位检测

测量方案:将多个雷达以结构件并排固定,整个装置安装于料仓顶中间,通过三点测量物料位置,实现料顶模型搭建,可简单分辨料顶形态(上凸、下陷)。该方案适用于客户粗略评估料位形状模型,是料位测量效果和成本折中的最佳解决方案。

3多点覆盖料位检测安装示意图

4. 三维扫描料位检测

测量方案:激光雷达挂载在包含两个自由度的工装上,整个装置安装于料仓顶侧斜边,扫描实现料顶模型搭建,进而精确测量料仓内剩余料物体积该方案适用于精密料位管控系统客户对成本要求不高。

4三维扫描料位检测安装示意图

激光雷达物位计参数

表一、单点料位预警&高度测量激光雷达物位计参数

特别推出“除尘版”激光雷达物位计

针对筒仓内出现的尘土环境,北醒自主研发一款除尘版物位计。定制除尘刷,可以很好的防止筒仓内的尘土,遮盖镜头,而导致测量不准确的情况。无需人工清理,为客户提供便捷人性化的服务。

5 TF02 Pro除尘版激光雷达物位计

激光雷达物位计的实时测量能力可圈可点,波束角小,能量集中,精度高,可靠性强,且内部无机械运动结构,使用寿命长达5年。目前可广泛应用于石化、塑料、水泥、医药、饲料、食品、冶金、轻工、建材、环保等行业,实现对料位/液位(非透明液体)的高度测量和预警。

网友:
楼主,你帖子里的图都看不到了。

网友A:

目前筒仓料位的检测方法主要依靠超声波物位计、雷达(毫米波)物位计、激光测距仪等。有些检测方法仅能作为报警信号使用,即物料位于低料位及时补充物料,物料位于高料位停止填充;有些方法受限于技术原理,无法获得料位的精确高度;而有些方法则受限于测量高度,导致成本高昂。

图1 雷达、超声波、激光雷达物位计(从左至右)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种新型激光雷达物位计,这是一种低成本非接触式物/液位计,不仅可以为筒仓内置物提供可靠、连续的水平高度测量和预警,也可粗略估算料位体积。

图2激光雷达物位计测量水平高度、预警,并估算体积

激光雷达物位计技术原理

从激光雷达发射不可见的激光到被测物料表面,光束被返回重新被接收,通过计算激光发射到物料表面并返回接收器的时间,计算激光雷达至物料的距离,L=CT/2。我们也称这种方法叫ToF (Time of Flight) 时间飞行法。

图2 激光雷达物位计测距原理

为什么选择激光雷达物位计

协助客户科学管理筒仓库存

功耗普遍低于1W,节能省电

自动化检测筒仓高度,24h实时预警

光速恒定,测量结果不受透明介质影响

光斑尺寸小,不易受干扰,安装位置极灵活

无需人工测量(0-300m),保障员工安全,节省人力

体积小,仅为雷达(毫米波)或超声波物位计的1/3以下

40m量程以内零售价小于1000元,仅为传统方案的1/3左右

图3 激光雷达物位计主要优势

激光雷达物位计的测量方案

1. 单点料位预警

测量方案:激光雷达安装于料仓/液体罐仓侧边开口处,垂直向下测量,用于料仓灌料时料位高度报警。该方案安装后,筒仓灌料时,再无需人工爬上料罐观察料位,高效安全。

图1 单点料位预警安装示意图

2. 单点料位高度检测

测量方案:激光雷达安装于料仓顶中间,垂直向下对准料堆中央进行测量,用于料仓内料位高度检测,粗略计算评估料仓内剩余料物体积。该方案更适用于相对较高精度的料位高度测量。

图2 单点料位高度检测安装示意图

3. 多点覆盖料位检测

测量方案:将多个雷达以结构件并排固定,整个装置安装于料仓顶中间,通过三点测量物料位置,实现料顶模型搭建,可简单分辨料顶形态(上凸、下陷)。该方案适用于客户粗略评估料位形状模型,是料位测量效果和成本折中的最佳解决方案。

图3多点覆盖料位检测安装示意图

4. 三维扫描料位检测

测量方案:激光雷达挂载在包含两个自由度的工装上,整个装置安装于料仓顶侧斜边,扫描实现料顶模型搭建,进而精确测量料仓内剩余料物体积。该方案适用于精密料位管控系统客户对成本要求不高。

图4三维扫描料位检测安装示意图

激光雷达物位计参数

表一、单点料位预警&高度测量激光雷达物位计参数

特别推出“除尘版”激光雷达物位计

针对筒仓内出现的尘土环境,北醒自主研发一款除尘版物位计。定制除尘刷,可以很好的防止筒仓内的尘土,遮盖镜头,而导致测量不准确的情况。无需人工清理,为客户提供便捷人性化的服务。

图5 TF02 Pro除尘版激光雷达物位计

激光雷达物位计的实时测量能力可圈可点,波束角小,能量集中,精度高,可靠性强,且内部无机械运动结构,使用寿命长达5年。目前可广泛应用于石化、塑料、水泥、医药、饲料、食品、冶金、轻工、建材、环保等行业,实现对料位/液位(非透明液体)的高度测量和预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激光雷达物位计筒仓料位测量方案   目前筒仓料位的检测方法主要依靠超声波物位计、雷达(毫 ...

看到lz的图,用激光雷达来检测猪饲料的料位,

请问能防灰尘么?定制除尘刷,这个靠谱么?

网友B:
pdf下载成功,打开失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df下载成功,打开失败

可以参照一楼的回复有带图版,另外我重新给你上传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照一楼的回复有带图版,另外我重新给你上传一份

这次pdf可以打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宇 发表于 2020-3-24 18:41 一种激光雷达物位计筒仓料位测量方案   目前筒仓料位的检测方法主要依 ...

关于饲料检测,Benewake有相关案例,具体请您咨询:marketing@benewake.com

网友:
程老师,设备的链接哪里有;shundoo@163.com;13646339973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