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in芯片丝印420求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SOT-23-6封装,DCDC电源类芯片多些

现在芯片厂多了,新型号的同类封装,靠丝印不好判断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场管

网友A:
美台的LED驱动芯片BCR420UW6-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台的LED驱动芯片BCR420UW6-7

绝对正解!请教下如何反查,有何推荐的发查网数据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对正解!请教下如何反查,有何推荐的发查网数据库,谢谢!

之前做项目的时候立创商城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