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用saber仿真

楼主:
saber中有SR160,sr530吗?为什么我找不到,是需要用其他替代吗

网友A:
你可以在本板内,关键词找一下以往的帖子,@他们,估计能找到你问的问题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本板内,关键词找一下以往的帖子,@他们,估计能找到你问的问题答案

好的,新手几乎完全不懂saber

网友B:
saber有肖特基二极管模型

可以先仿真再确定型号,

网友B:
MBR的应该有,可以替代

搜MBR,里面的肖特基应该可以找到替代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BR的应该有,可以替代 搜MBR,里面的肖特基应该可以找到替代型号

嗯呢,我好像找到了,请问可以看下仿真出错是为什么吗、?

Template rtd
line 85 of lunwen.sin near "8 = r0=5k<CR>": *** ERROR "MAST_PIN_CONFLICT" ***
The pin "n_378" is of the wrong type.
line 86 of lunwen.sin near "= r0=5k<CR>r.": syntax error
Template lunwen
lunwen: total CPU execution time= 1知道这种错误怎么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ber有肖特基二极管模型 可以先仿真再确定型号,

我找到了mbr360,mbr06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呢,我好像找到了,请问可以看下仿真出错是为什么吗、?   Template rtd line 85 of lunwe ...

安转勾选component library后

感觉是软件安装不全,未安装完整。

或缺少仿真的器件的模板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转勾选component library后 感觉是软件安装不全,未安装完整。 或缺少仿真的器件的模板的库

应该装了吧,找淘宝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