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9中74LS245的库文件

楼主:
求AD9中74LS245的库文件

网友A:
去TI库里找245,引脚都是兼容的,看看封装是不是一样,就可以直接用。

网友:
库文件?应该是PCB库,74LS245的封装形式有好几种,贴片就几种

网友:
ti 的手册中就有好几种,SSOP 20,SOIC (DW) 20,PDIP20,SO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TI库里找245,引脚都是兼容的,看看封装是不是一样,就可以直接用。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这个文件 TI 元器件库(元件库、封装库、3D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