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和燃气流量计量超声波传感 技术的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
1. MSP430 MCU 超声波设计中心无法识别 MSP430FR6047 超声波传感评估模块或 MSP430FR6043 超声 波传感燃气评估模块。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 确保将 EVM430-FR6047 或 EVM-FR6043 连接到 PC。

• 该 EVM 包括一个 HID 桥;Windows 设备管理器应该会将其识别为两个 HID 设备。

• 确保跳线设置正确,以便为电路板供电并与 HID 桥通信。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EVM430- FR6047 硬件指南》或《EVM430-FR6043 硬件指南》。

• 尝试重新启动 GUI。

• 如果需要,对 EVM 重新编程。

• 也可以尝试重置器件。

2. 超声波设计中心 GUI 已连接,但在加载新配置后未更新 MSP430 MCU。

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行为?

该 MCU 不支持某些配置。如果 GUI 尝试将不受支持的配置加载到 MCU,则 GUI 将显示错误。有关具 体错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超声波设计中心的 Error Handling 帮助部分。可能需要使用其他配置或修改 固件。 也可以尝试再次刷写 MCU。

3. MSP Flasher、 Code Composer Studio™IDE (CCS) 或 IAR Embedded Workbench®for MSP430 IDE (IAR EW430) 无法对 EVM 进行编程和调试。

• 确保将 EVM430-FR6047 或 EVM430-FR6043 连接到 PC。

• 该 EVM 包含用于编程和调试 MSP430FR604x MCU 的 eZ-FET 电路。Windows 设备管理器应该会 将该 eZ-FET 识别为两个 HID 设备。

• 需要有驱动程序才能正确运行。TI 建议通过安装 TI CCS 或 IAR EW430 等 IDE 来安装驱动程序。 也可以从 http://www.ti.com/MSPdrivers 获取驱动程序。

• 确保跳线设置正确,以便为电路板供电并与 eZ-FET 通信。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EVM430- FR6047 硬件指南》(或《EVM430-FR6043 硬件指南》)。

4. GUI 中的“ADC Capture”面板显示可忽略(或为零)的 ADC 信号。可能的问题是什么?

• 验证传感器的极性。确保传感器的 GND 连接到 EVM 上的 GND 而不是 SIGNAL 引脚。 • 按照快速入门指南中的说明调整超声波传感设计中心 GUI 参数。

• 对于水流量计应用,确保管道充满水并调整方向以使传感器完全浸入水中。另外,在管道装满后摇动 管道,观察是否有气泡。补充水量以重新填充任何可能有气泡的区域。

5. 电流消耗是如何测量的?

为了测量电流消耗,TI 使用了 Keysight N6705B 仪器。该测试配置为在 3.3V 电压下从 Keysight 仪器提 供电流,而该仪器设置为以大约 200kHz 的频率对电流进行采样。 对于水流量计应用,这些测量是使用 MSP430FR6047 器件修订版 B MCU 和软件库版本 USSSWLib 01_40_00_06 完成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水流量测量的超声波传感子系统参考设计》中的 平均功耗 部分。 对于燃气表应用,这些测量是使用 MSP430FR6043 器件修订版 A MCU 和软件库版本 USSSWLib 02_20_00_09 完成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适用于燃气流量测量的超声波传感子系统参考设计》中 的平均电流消耗 部分。

6. ADC 输出波形信号电平不存在。

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水流量计 应用,确保管道中有水。如果有水,请确保传感器浸入水中。一种常见的错误是管道倒 置,使传感器置于空气中而没有浸入水中。如果信号没有通过水传播,信号会明显衰减。这是信号非常 低的常见原因。 确保选择正确的传感器激励频率。

对于 1MHz 的标称频率,使用与正确频率相差 100kHz 的激励频率可 能会导致信号幅度衰减高达 15dB,频率响应也会明显变差。 同样,对于燃气表 应用,需要选择正确的传感器频率。根据介质是空气、甲烷还是任何其他气体,还需 要正确配置 PGA 设置,以确保 ADC 输出足够大。

常见问题解答

常见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