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

楼主:
ADC采样DAC两组输出电压,有几个问题,如图。另外,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的ADC芯片?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的频率?

网友A:
”“这个ADC采样的基准难道是VDD3.3V?“

有很多ADC芯片内部具有电压基准,所以该芯片电压基准不一定是电源电压。没有芯片型号,很难说。

网友A:
这个ADC检测芯片的三个???的引脚是什么功能?

没找到???引脚。

网友A:
还从来没有见过标注 AIN0、AIN2 的引脚接地,标注 GND 的引脚接信号的做法。

网友A:
”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的ADC芯片?“

信号源内阻很大,如果你的ADC芯片输入阻抗不够大,加精密运放扩流就是了。

用多少位ADC,要看你要求多高分辨率。

网友A:
”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的频率?“

当然需要考虑信号频率。

网友B:
小信号处理关键的是带宽和阻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如信号1uA左右,是否需要20位的ADC芯片?“ 信号源内阻很大,如果你的ADC芯片输入阻抗不 ...

就是需要10nA的分辨率 要多少位的AD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处理关键的是带宽和阻抗

你说的是信号的带宽和输出阻抗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需要考虑信号的频率?“ 当然需要考虑信号频率。

这个ADC的采样率是软件可调整的 还是芯片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需要10nA的分辨率 要多少位的ADC?

需要10nA分辨率,总要知道满量程是多大电流才好说需要多少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ADC的采样率是软件可调整的 还是芯片固定的?

某些ADC芯片是软件可调整的,某些ADC芯片是由外围元件控制的,某些ADC芯片是由时钟频率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需要10nA的分辨率 要多少位的ADC?

首帖说 “假如信号1uA左右”,如果最大电流是1uA,要求10nA分辨率,那只需要8位ADC。因为8位二进制数是256,亦即分辨率可达1/256,而1uA/10nA仅为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信号的带宽和输出阻抗吗

你要弄清楚你需要的量程,而不是看到1uA小电流就尽往20位上面去想,理论上,如果你最小分辨率是1uA,那么20位的最高量程是1A,你的应用真的有这么大的范围吗?

而如果只是为了提高1uA附近的分辨率,那么采样电路的带宽和阻搞就决定了噪声,决定了20位无必要

网友:
成本要放在有用的部位,不要本末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10nA分辨率,总要知道满量程是多大电流才好说需要多少位吧?

最大电流是10u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弄清楚你需要的量程,而不是看到1uA小电流就尽往20位上面去想,理论上,如果你最小分辨率是1uA,那么 ...

最小电流0.5uA   分辨率10nA  最大电流10uA   那我怎么选ADC  有没有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帖说 “假如信号1uA左右”,如果最大电流是1uA,要求10nA分辨率,那只需要8位ADC。因为8位二 ...

1/256----单位是什么啊?1uA/10nA----这个是什么含义

网友A:
“最大电流是10uA”

10nA是10uA的千分之一。你需要分辨满量程的千分之一。10位二进制数是1023,你的ADC在10位以上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56----单位是什么啊?1uA/10nA----这个是什么含义

“1/256----单位是什么啊?”

没有单位,这是个无量纲数,是两个电流之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56----单位是什么啊?1uA/10nA----这个是什么含义

“1uA/10nA----这个是什么含义”

这是 满量程电流与你要求能够分辨的电流之比,其倒数就是分辨率。

如果一定要举例说明,那么,要求能够分辨的电流是满量程的百分之一。8位ADC能够分辨的量,是满量程的1/256。10位ADC能够分辨的量,是满量程的1/1024。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56----单位是什么啊?1uA/10nA----这个是什么含义

实际上,ADC芯片不能直接测量10uA的电流,必须使用电流-电压转换,或者叫跨阻放大器,先将10uA电流转换成适合ADC输入的电压,再由ADC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电流是10uA” 10nA是10uA的千分之一。你需要分辨满量程的千分之一。10位二进制数是10 ...

这样算对不对哦  看起来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检测芯片的三个???的引脚是什么功能? 没找到???引脚。

类似AD7705  我也没有资料  之前的东西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770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采样的基准难道是VDD3.3V?“   有很多ADC芯片内部具有电压基准,所 ...

https://www.baidu.com/s?ie=utf-8&f=3&rsv_bp=1&rsv_idx=1&tn=78040160_48_pg&wd=ad7705&rsv_pq=cbd96aba0000ccaa&rsv_t=9d35RJdnoytjuYGsnDedVYJ%2FTWH8W99cUFEq1P%2FScy82leg6dIsiqyiSn67SGV0VUAHRDM0&rqlang=cn&rsv_enter=1&rsv_dl=ih_7&rsv_sug3=1&rsv_sug1=1&rsv_sug7=001&rsv_sug2=1&rsp=7&rsv_sug9=es_1_1&inputT=2215&rsv_sug4=2341&rsv_sug=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ADC芯片不能直接测量10uA的电流,必须使用电流-电压转换,或者叫跨阻放大器,先将10uA电流转换成 ...

这样一来的话  那是不是10ua/10nA 也不能算是ADC的位数了  是不是也要电压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来的话  那是不是10ua/10nA 也不能算是ADC的位数了  是不是也要电压算

ADC芯片是不能直接转换电流的。你必须先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并加以放大,然后才能交ADC转换。

电流转换成电压,必须是成正比的,输入电流变化多少倍,输出电压也必须变化多少倍,所以输出电压之比必须等于输入电流之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C芯片是不能直接转换电流的。你必须先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并加以放大,然后才能交ADC转换。 电流转换 ...

放大电阻是13.3K  这样说的话就是正比的 任何一个电电流都是*13.3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C芯片是不能直接转换电流的。你必须先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并加以放大,然后才能交ADC转换。 电流转换 ...

10uA/0.01uA=1000倍数   这样算的话10位的ADC就够了啊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位  也就是16777216 那不是浪费吗?而实际取的AD值也就是几万而已,全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ADC采样的基准难道是VDD3.3V?“   有很多ADC芯片内部具有电压基准,所 ...

我也没看懂这个  为何没接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电阻是13.3K  这样说的话就是正比的 任何一个电电流都是*13.3K

13.3kΩ电阻,10uA满量程电流流过此电阻时该电阻两端电压为133mV。你的ADC芯片如何处理这么小的电压?再放大个几十倍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uA/0.01uA=1000倍数   这样算的话10位的ADC就够了啊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 ...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位”

用24位这个人,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3-19 18:06 放大电阻是13.3K  这样说的话就是正比的 任何一个电电流都是*13 ...

不不,他这个是运放的输出端需要加上同向端的偏置电压0.5V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不,他这个是运放的输出端需要加上同向端的偏置电压0.5V左右

加上0.5V,最大也才0.633V,离ADC最大输入值相差好几倍。

另外,这个0.5V电压若是固定不变的,何必转换?直接在转换后的结果上加个数字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0.5V,最大也才0.633V,离ADC最大输入值相差好几倍。 另外,这个0.5V电压若是固定不变的,何必转 ...

阻抗变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上0.5V,最大也才0.633V,离ADC最大输入值相差好几倍。 另外,这个0.5V电压若是固定不变的,何必转 ...

ADC最大输入值  这个是电源电压吧

网友A:
加0.5V直流电压实现阻抗变换?前所未闻。

网友:
3.3/0.133=24.8, 偷懒就浪费掉高5位,而且采样速率大降,老板遇到这样的懒汉真是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最大输入值  这个是电源电压吧

不同ADC芯片,最大输入数值各不相同,可能等于电源电压,可能小于电源电压。具体要看该型号ADC芯片说明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0.5V直流电压实现阻抗变换?前所未闻。

运放跟随啊 又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跟随啊 又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运放跟随,可以提高输入阻抗,同时降低输出阻抗。但施加0.5V直流电压不能实现阻抗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跟随啊 又不是我的发明创造

与其使用跟随器,还不如用这个运放作个放大器,把那个0.133V电压放大后再送ADC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从来没有见过标注 AIN0、AIN2 的引脚接地,标注 GND 的引脚接信号的做法。

他可能是采集负电压吧,反过来只是改变了方向,是可以正常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