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76940无法断电

楼主:
我现在用的BQ76940   我把最高级断了   我发现片子还是有电,然后片子的3.3还是 在的,I2C通讯也是正常的,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可能是bq76940进入睡眠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q76940进入睡眠状态

不是   睡眠我知道    我是想这颗片子为什么不能物理断电,就是我把BAT断了   片子就不工作这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   睡眠我知道    我是想这颗片子为什么不能物理断电,就是我把BAT断了&nb ...

只把BAT断开了么

硬件上电池还在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把BAT断开了么 硬件上电池还在供电

可以同时把 REGSRC 也断开

看手册,通过这两个引脚供电,上拉电源是通过REGSRC引脚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把 REGSRC 也断开 看手册,通过这两个引脚供电,上拉电源是通过REGSRC引脚供电的 &nb ...

这两个都断开了  没用的还是工作在,原来是49V断开以后有41V这电压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把 REGSRC 也断开 看手册,通过这两个引脚供电,上拉电源是通过REGSRC引脚供电的 &nb ...

我是从这里断开最高级这样BAT  和REGSRC都断开了  但是片子还是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这里断开最高级这样BAT  和REGSRC都断开了  但是片子还是正常工作

TS1一直高电平,释放不了

芯片工作,6脚TS1高天平,唤醒后,REGOUT输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1一直高电平,释放不了 芯片工作,6脚TS1高天平,唤醒后,REGOUT输出3.3V

没看到电路中的B-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建议检查TS1脚是否恢复。

bq76940 复位引脚为TS1,为低时复位,是保护电路出现硬件关断时需要采取的恢复措施,好像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TS1脚是否恢复。 bq76940 复位引脚为TS1,为低时复位,是保护电路出现硬件关断时需要采取的恢复 ...

和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片子貌似没有物理下电,除非写休眠模式  简直了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