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sp430系列单片机初学经验

楼主:
本人学习过程中也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我在本文章中简要说明,防止误导大家

关于msp430的特点
msp430系列单片机是一款16位的单片机,51单片机为8位,stm32系列为32位,顾名思义, 位数越高代表着该单片机处理数据的能力越快,性能也就越高。那么32位机器处理性能好,8位机器廉价性价比高,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中间位置的16位单片机呢。它的亮点在于它的超低功耗。
字面意思,超低功耗就是这块板子有一个低功耗模式,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后就可以长时间极少耗损地待机,定时唤醒cpu进行工作,在能量来源很少的情况下是很有必要节约能量的。

利用官网资料
本单片机是ti公司开发的产品, 所以想要获得其资料的最好地方就是ti官网
,在搜索栏直接搜索产品型号MSP-EXP430F5529LP, 里面有产品的各种资料,超级有用的用户指南(user‘s guide)也在这里,虽然是全英文的,但是只要有点英语水平静下心来慢慢看,会有很大收获的。
用户指南=手把手教你入门本产品

环境搭建
该单片机使用较多的编程环境有IAR和CCS。本人使用的是ccs所以对其进行讲解。
Code Composer Studio (CCS) 可以在官网下载,直接搜索即可。
由于msp430单片机内部集成了仿真器, 所以直接通过usb连接到电脑就可以进行硬件仿真,非常方便。

有一个小问题可能太简单了所以当时遇到的时候并没有搜索到答案:
仿真的同时代码就已经烧录到了板中, 此时板子只要供电,就可以自动执行代码。

学习路线
目前可以说是准备工作都结束了,可以进行调试了。

以下为本人的学习路线,供大家参考

熟悉基本操作, 操作IO口,跑马灯。
学习中断的原理,练习使用中断。
学习定时器原理,练习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波。
练习使用定时器中断。
操作各种外设,模块。
接下来我会简单概述一下这个几个部分,详细的大家可以看看其他大神的文章,讲的都很详细。

基本操作
由于本人是从51过度过来,所以会对比51单片机的语法来写一下一部分。

操作模式和51单片机类似,都可以进行位操作,操作相应的GPIO口就能进行相应的控制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代码:

//51的位操作
sbit P10=P1^0;
void main()
{
    P1^1 = 1;// P1^1进行拉高
    while(P10 == 1); //判断P1^0信号
}

//msp430的位操作
void main()
{

    P1DIR |= BIT1;//P1^1  GPIO设置为 OUT模式
    P1OUT |= BIT1;// P1^1 进行拉高
    P1DIR &=~BIT0;//P1^0  GPIO设置为 IN模式
    while(P1IN & BIT0);  //判断P1^0信号

}

想要去给我们的msp430写代码,首先要熟悉这种操作方式,我们不能直接对应一个位去赋值了,而是要使用这种’|=‘,’&=~‘进行赋值操作(对按位与& 和按位或| 不熟悉的朋友需要去了解一下了)。
MSP430 是双向IO口 ,从51转过来的朋友要熟悉去主动设置GPIO口的输入/输出。

另外在使用ccs进行操作的时候,有很多宏定义需要去熟悉, 比如BIT0 =00000001,BIT3=0000010。
如果想要同时拉高/拉低多个io口,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P1OUT |= BIT0+BIT3。P1OUT &=~(BIT0+BIT3);
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CCIE, OUTMOD_x,MC_x等等,需要大家多多熟悉了。

这一部分了解之后, 我们就可以操作很多外设了,跑马灯什么的完全不在话下。

中断操作
MSP430 这个单片机的中断操作很有趣,每一个IO口都可以是一个中断触发位,只要开启了中断允许位PxIE, 该IO口触发之后就会进入中断,
每一个IO口 P1.0~ P1.7会触发 同一个中断,P1中断: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void) //port1 即P1

同理P2.0~P2.7 会触发P2中断, Px.0-Px.7会触发Px中断。

我们还可以进行判断是哪一位IO口触发的中断, 这时就需要判断中断标志位 ‘IFG’。
在使用中断后,需要清除中断标志位(定时器中断除外),否则中断会持续进行,导致程序卡死。

贴上一段代码,大家感受一下

#include <msp430f5529.h>
unsigned int a ;
void init();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init();
       while(1)
           {
              P1OUT = 0;    //P1置0
              a = P1IN;     //读取P1输入
              if(a&BIT3)
              {
                  P1OUT = BIT0;  //P1.0置1
              }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 (void)
    {
        if(P1IFG&BIT3)//判断的是P1.3 产生的中断。
        {
            P1IFG=0x00;//清0 中断标志位
            P4OUT^=BIT7; //P4.7置1
        }
    }

void init()
{
    P1IE|=BIT3;   //P1^3 中断使能
    P1DIR |=(BIT0);              // 设置 P1.3为输出
    P4DIR |=(BIT7);              // 设置 P4.7为输出
    __enable_interrupt();    //开启总中断
}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中断位,比如用定时器的捕获比较器输出pwm波时,TACCR0-TACCR4分别对应P1.1-P1.5
使用时需要开启特殊中断位 PxSEL 这个可以等到看完定时器后再进行理解。

定时器
关于定时器的操作比较复杂,常用的大概包括:
1.时钟源的选择 TASSELx
2.分频控制 IDx
3.工作模式 MC
4.中断使能 TAIE
5.中断标志 TAIFG
6.捕获/比较器 TACCRx
7.输出模式 OUTMODx

详细的可以翻一翻站内资源,有关于定时器写的非常详细的文章,反复看反复实践,就能快速掌握。

贴上一段代码大家感受一下

//定时器中断LED闪烁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init()
{
      TA0CCTL1=CCIE;     //开启捕获比较器1中断
      TA0CCR1=50000;        //置入要比较的数值
      TA0CTL|=TASSEL_1+MC_2+TAIE;//选择SCLK时钟,使用连续模式,开启定时器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开启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DIR|=BIT7;
   P1DIR|=BIT0;            //P1.0 为输出方向
   P1OUT=0x00;        //初始化LED
   P1OUT = BIT0;
   init();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void)
{
       init();
       P1OUT ^= BIT0;
}

下面贴一个定时器产生pwm波的代码,用到了上面说到的特殊中断位

//在P1.3产生pwm波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PWMPeriod = 21000; //设置PWM周期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BIT3;              // 设置 P1.3为输出
  P1SEL |=BIT3;              // 设置 P1.3为TA0.2输出(特殊中断位)
  TA0CCR0 = PWMPeriod;           // 设置PWM 周期
  TA0CCTL2 = OUTMOD_7;           // 设置PWM 输出模式7
  TA0CTL= TASSEL_2 +MC_1;    // 设置定时器A的时钟源为SMCLK, 工作模式为1,从0到CCR0重复计数
  TA0CCR2=1000;              //设置捕获比较器2, 当计数达到CCR2时触发特殊中断位 P1.3
  __enable_interrupt();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关于定时器真的有好多需要学习,本人也没有把每一部分完全学明白,等真正用到的时候再回去翻阅。

关于实际应用
学一个东西的目标不是把这个东西学通学透,而是用这个东西达到自己的目的,学通学透只是附加品而已。
边学边用,边用边学才能有成效。

下面我将简单举几个例子说一下哪些东西用到了哪部分的知识,哪部分的知识能用来做什么。

简单的方案有很多,我只指出最麻烦的方法方便大家练习/思考
1.流水灯: 基本操作+定时器

这个就很简单了,还可以用delay函数代替定时器,方法有很多,主要可以用来练手。

2.按键调速电机: 基本操作+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产生pwm波,特殊中断io口输出pwm ,通过按键产生中断调整pwm参数实现调速。

3.舵机控制 : 基本操作+定时器

这个和第二个原理相同,可以同时操作

4.LCD1602/12864:基本操作

从头到尾自己手动写一遍的话,会对赋值等有更大的理解,代码敲起来也会更加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