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输入3.3V输出是多少伏

楼主:
我们的板子有个电路如上。

KGL4接单片机IO口。

我分析KGL4为低,光耦导通,OUT_KGL4是低电平。

KGL4为高,光耦不导通,Q6也不导通,那OUT_KGL4应该是几V呢?

我测了一下,OUT_KGL4什么也不接,是1V.

这个正常吗?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正常吗?”

好像不正常。

D6是干什么用的?接反了吧?

另外,Q6集电极没有负载电阻么?那可很危险,可能会烧毁Q6的。

网友A:
D6好像是让电压不超过24V吧。没有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6好像是让电压不超过24V吧。没有负载电阻。

别 “好像” 啊!

D6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普通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最好贴出型号来。即使D6是稳压二极管,这种电路,集电极没有负载也是很危险的。

恐怕电路有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enbingjy 发表于 2020-3-13 16:46 D6好像是让电压不超过24V吧。没有负载电阻。 别 “好像&rd ...

不是我设计的电路。

1N40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设计的电路。 1N4002

若D6型号是1N4002,那么此电路是错误的,不能工作,即Q6集电极电压不会随KGL4电平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D6型号是1N4002,那么此电路是错误的,不能工作,即Q6集电极电压不会随KGL4电平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设计的电路。 1N4002

D6是个续流二极管,OUT_KGL4和VCC24应该有一个插头接继电器,电磁阀等线圈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6是个续流二极管,OUT_KGL4和VCC24应该有一个插头接继电器,电磁阀等线圈负载。

有的。

网友:
那就对了。8楼threetigher的猜测是正确的,D6在此就是续流用的二极管。

网友B:
电路中各元件互相牵制,去掉某个元件就不能按照原来的状态工作。你把OUT_KGL4和VCC24之间那个继电器之类的元件接上,OUT_KGL4那点电压就会随KGL4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各元件互相牵制,去掉某个元件就不能按照原来的状态工作。你把OUT_KGL4和VCC24之间那个继电器之类 ...

接上也不好使,变为0.0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上也不好使,变为0.03V.

“变为0.03V”

没 “变” 之前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为0.03V” 没 “变” 之前是多少?

1V

不接是1V,接上0.0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V 不接是1V,接上0.03V

????

你那个 “负载” 是接在 OUT_KGL4 与 VCC24 之间?

摸摸Q6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你那个 “负载” 是接在 OUT_KGL4 与 VCC24 之间? 摸摸Q6烫不烫。

谢谢!我太菜了,搞好了,线接错了。

网友:
OUT_KGL4与VCC24间应该有负载电路才完整,如果就是如楼主图那样,测得的数值没有意义,主要跟测试仪表的内阻有关,完全由漏电流决定了。

网友C:
瞎扯 碰到 瞎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瞎扯 碰到 瞎扯淡。

什么瞎扯淡,碰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