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问个关于限位开关的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好,是这样的,我用一个l298n 双h桥 控制一个减速电机,电机带动一个活动范围90度的管道开关。然后我用了两个弹片的那种限位开关放在活动范围边缘刚好能触发的位置。然后实测的时候,电机到了边缘没有立马停下来,会导致电源电压变低,单片机重启。然后我又把单片机供电和电机的分开,这次逻辑正常了,可是电机转太快碰到活动范围边缘会回弹一段距离,然后管道开关就没法关死或者完全打开了。。  求老师指点下应该怎样让电机停下的时候保持在原位置

网友A:
对了,我用的是一般的直流减速马达。。。想要达到停在原位的效果可能吗? 一定要用步进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用的是一般的直流减速马达。。。想要达到停在原位的效果可能吗? 一定要用步进电机吗?

"电机到了边缘没有立马停下来"

这是电机和减速器转动惯量较大,所以电机停电后不会立即停止转动。

用步进电机当然是个办法,不过需要换电机,还要换驱动,还要改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我用的是一般的直流减速马达。。。想要达到停在原位的效果可能吗? 一定要用步进电机吗?

普通直流电机加减速器,转动惯量较大。各种伺服电机都设计得尽量减少转动惯量,目的就是可以快速启动快速停止。

如果不打算换电机,可以采取下列方法:

一、电机停电同时短路电机。这可以在你的H桥上实现。

二、需要电机停止时,对电机施加短时间反向电压,让电机反转。此方法会对电机产生机械冲击,震动很大。不过,既然你是用H桥驱动电机,那么可以对电机施加一个较小的反向电压,以减小机械冲击,但电机停止的时间也会延长。

三,加机械刹车。电机停电同时刹车动作,把电机抱住。

网友:
谢谢老师!第一条方法没理解什么意思,麻烦您详细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
限位开关作为传感器要非常小心的处理惯性和传动间隙等问题,更有系统失灵时的可靠性问题,故原则上不宜用此种方法。限位开关一般多用于电源回路,碰到则切断电源,软件控制的系统最好改用光电或磁位置传感器,同时配合留有余量的限位开关作为底层保护。

网友:
点个赞,分享自己的资料还这么完整,楼主真是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