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STM8软件换了新版本,出现下面的提示,有知道如何解决吗?

楼主:
最近安装的新版本的IAR,然后打开以前的工程,出现下面这个截图.有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

点确定后,可以进入程序,然后点仿真,也可以进入仿真界面,但是程序里面提示不断复位,警告.

在网上百度一个同样的问题,说是新建工程,拷入代码可以解决,但是我试了一下,还是出现这个警告!!!!!有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不然只有安装回以前的老版本IAR了!!

网友A:
完全新建工程也有这个警告?如果这还有问题,肯定是iar以前保存的什么文件和新版冲突了,要么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新建工程也有这个警告?如果这还有问题,肯定是iar以前保存的什么文件和新版冲突了,要么就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