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单个继电器电流是0.6A,请问下是图1这样接好,还是图2?

图2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同时动作?

若是两个继电器绕组并联,用一支二极管续流就够了。续流二极管也不必使用快速二极管,用普通二极管即可。

网友A:
如果图中SW-SPDT是能够承受交流市电电压(220V)的手动机械开关,不用续流二极管也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中SW-SPDT是能够承受交流市电电压(220V)的手动机械开关,不用续流二极管也问题不大。

那是用来示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继电器同时动作? 若是两个继电器绕组并联,用一支二极管续流就够了。续流二极管也不必使用快速二极 ...

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用来示例的

如果SW-SPDT是电子开关,那就要考虑续流二极管了。

继电器绕组作为一个很多匝导线叠绕成的电感,还具有分布电容。由于分布电容的作用,关断时即使没有续流,其两端电压也不会是无穷大,通常只有电源电压的10~20倍。图中电源电压为12V,20倍就是240V,普通机械开关可以承受这么高电压,但电子开关如BJT或者MOS管往往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所以SW-SPDT不加续流二极管也关系不大,电子开关就必须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SW-SPDT是电子开关,那就要考虑续流二极管了。 继电器绕组作为一个很多匝导线叠绕成的电感,还具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