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板”+ 共享单车控制板-硬件改造

楼主:
昨天刚收到我收购的共享单车控制板,如下图所示:

板载资源:

1、主控芯片:STM32F103RET6;

2、GPS模块:MAX-M8Q-0-01 U-BLOX小体积 低功耗 GLONASS+北斗双模GPS模块;

3、GPRS模块:SIM800C工作频率为GSM/GPRS 850/900/1800/1900MHz,可以低功耗实现语音、SMS和数据信息的传输;

4、时钟芯片:PCF8563, 是PHILIPS 公司推出的一款工业级内含I2C 总线接口功能的具有极低功耗的多功能时钟/日历芯片。

5、那个黑疙瘩不是啥,3个腿的,电感?蜂鸣器?哪位大神指导啊

6、其它的感觉都是些电源处理电路了

有这么几个芯片,还是值10块钱的,主要还想结合阿里云学习学习,感觉挺好,符合我的预期。

拿到板子第一反应还是看看它能不能工作,所以把下载接口找到并焊接改造一下,用stlink看看能不能扫到芯片,然而出师不利啊。 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错误,怎么办呢?

折腾了好久,原来需要用到STM32 ST-LINK Utility工具来关掉读写保护,target–>option byte 中设置。

遇到错误不要惊慌,点 确认就行了

准备执行擦出操作,刚才取消读保护的时候,忘了把扇区的保护也勾了,所以又出错啦

把该做的做完,当然一切就比较顺利了

进入到keil,随便找个程序操作一下下载,成功!

这样就可以写写程序,调调代码了,接下来把串口要加上,继续加油!

本次的心得:可以设置芯片读保护,估计可以增加抄板的难度吧。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henzhufly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网友A:
板子10块钱?楼主哪收的

网友B:
黑色的三角电感吧,升压用的,柱哥,sexy。

RTE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10块钱?楼主哪收的

咸鱼

===================================

网友A:
超值!能收到也是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超值!能收到也是厉害

快来捡漏【共享单车GPS板特价处理,30000片,处理价8/片】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eh4n1hQq024€后打开闲鱼

===================================

网友:
链接?链接

网友D:
lz打算,玩点啥呢?

难道只能拆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打算,玩点啥呢? 难道只能拆模块?

有什么想法吗?

===================================

网友:
装狗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来捡漏【共享单车GPS板特价处理,30000片,处理价8/片】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eh4n1hQq024& ...

有7¥的

网友:
gprs模块喜欢带eSI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三角电感吧,升压用的,柱哥,sexy。

如果是升压的,lz看看板子正反面有没有升压IC?或者mcu升压?

网友:
这个难度还是有点的,对于不熟悉的板子,是不是需要专门买一个电脑专用

网友:
原来是玩板的活动,我终于发现了

网友:
防盗器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