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奇怪的线。怎么都删除不了,求教

楼主:
请问一下各位,途中的那条细线怎么删除,这个是运行了规则检查后就出现的,怎么都删除不掉呢?

网友:
线没有连接完

或者在白线处有残余线点,,,放大检查

网友A:
在“报告”-->“板子信息”-->“报告”-->“最后一个“Routing Information””

"报告"“看到”“Routing completion”是否为100%边线

网友B:
有的是PCB库中不小心画上的,需要先找到是在哪个元件中,然后在元件的属性中,将Lock Primitives的勾去掉,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是PCB库中不小心画上的,需要先找到是在哪个元件中,然后在元件的属性中,将Lock Primitives的勾去掉, ...

已经试过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报告”-->“板子信息”-->“报告”-->“最后一个“Rou ...

不上100%,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网友:
这应该是polygons pour cutout线,首先hidden(polygons)--然后鼠标圈选polygons pour cutout线剔除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有隐藏的层,连接在隐藏的层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上100%,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线没有连接完,检查

或者有种情况,是画图过程中由于删除线等原因留有细小线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线没有连接完,检查 或者有种情况,是画图过程中由于删除线等原因留有细小线点

确定不上连线的问题,我想起了了,之前做规则检查的时候,提示走线有天线的警示,我把原理的线删除了重新走得线,但是这个警示的线就一直在,也删除不掉了。

重点图中红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不上连线的问题,我想起了了,之前做规则检查的时候,提示走线有天线的警示,我把原理的线删除了重新 ...

应该能删掉

或者,不要只看TOP BOTTOM LAYER 两个层

网友D:
咋感觉是线宽设为零了,方便的话把文件上传,大家帮看看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咋感觉是线宽设为零了,方便的话把文件上传,大家帮看看呗

线宽能设置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宽能设置为零?

手抖的时候,输出数据发现可以设置为零,如果规则检查没有设置的话是检查不出来的,如果线没有网络,就有可能会像楼主那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qwqwqw2088 发表于 2020-3-17 14:23 线宽能设置为零?   手抖的时候,输出数据发现可以 ...

原来这样,一般不故意设置为零

谢谢分享

网友:
把覆铜删了重新铺,会好不?

网友:
已经解决了么?没细看,刚刚注册新来的,请多关照

网友:
这段时间有点忙,没及时回复,也给后来的提醒一下,别掉坑里, 最后使劲放大 点中后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