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放大器不能驱动SAR ADC?

楼主:
最近使用STM32的ADC采集传感器数据,因为信号带宽不高就使用了一个比较便宜的放大器

型号:SGM8634XS14数据手册:

以前使用OPA365时工作正常

现在换成SGM8634XS14后发现每次在ADC采样时放大器的输出都会被拉低

单片机的ADC的采样率为3MSPS,输入电阻应该小于100欧姆,放大器负反馈放大倍数3倍

这种现象一搬在没有信号输入(放大器输出VCC/2)时发生

按照SGM8634XS14数据手册是哪些指标不满足要求才会造成这种再低的?

选ADC驱动放大器时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A:
输入浮空的话容易受电路噪声影响,固定输入偏置再测试。

网友B:
会不会是运放驱动电容负载的能力不够?ADC输入的采样保持电容?没有看过手册,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运放驱动电容负载的能力不够?ADC输入的采样保持电容?没有看过手册,仅供参考。

ADC的采样保持电容是5pf

放大器里有这么一句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入浮空的话容易受电路噪声影响,固定输入偏置再测试。

输入没有浮空,放大器输入是VCC/2,输出也是VCC/2

网友:
诡异,

lz用的哪个stm32芯片?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运放动态驱动能力不够.

可能影响的指标是slew rate,一般带宽高的运放这个指标也高~

如果只是为了减小adc采样时导致的下跌,那可以在那里增加一个小电容,比如1nf~

看看行不行?

网友C:
找到一些资料

https://tools.analog.com/en/adcdr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些资料 https://tools.analog.com/en/adcdriver

运放能保真么?换个普通运放试试,或者去掉放大,直接电压跟随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输入没有浮空,放大器输入是VCC/2,输出也是VCC/2

如果输入是一半电源电压,前面你又说是3倍增益,输出怎么可能还是一半电源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是一半电源电压,前面你又说是3倍增益,输出怎么可能还是一半电源电压?

VCM是VCC/2,输入VCC/2相当于输入是0,所以输入接近VCC/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CM是VCC/2,输入VCC/2相当于输入是0,所以输入接近VCC/2

若如此,你该测试输入为VCC时的输出。如果是运放驱动能力问题,随你输入是什么,输出都会被拉低,而不是如你所言“一般在中值输入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若如此,你该测试输入为VCC时的输出。如果是运放驱动能力问题,随你输入是什么,输出都会被拉低,而不是 ...

我又量了一下OPA365的输出,也会有这个问题,不过ADC采集到的数据是正常的

SGM8634XS14这个放大器使用ADC采集数据会有下边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又量了一下OPA365的输出,也会有这个问题,不过ADC采集到的数据是正常的 SGM8634XS14这个放大器使用 ...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有问题数据还居然正常,那先确定你认为有的“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怎么测量的,以及如我在12楼说的那样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有问题数据还居然正常,那先确定你认为有的“问题”是不是真实存在, ...

是我没把问题分析明白,我再测测。

网友D:
运放的建立时间 :SGM8634XS14  2V阶跃建立到0.1%误差需要2.1μs,远远不能满足3M的采样率 ,而opa365  4V阶跃是200ns

驱动Sar型Adc,要考虑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压摆率和建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放的建立时间 :SGM8634XS14  2V阶跃建立到0.1%误差需要2.1μs,远远不能满足3M的采样率 ,而op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