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用法请教

楼主:
int sdram_tes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30000000;
    int i;

    // write sdram
    for (i = 0; i < 1000; i++)
        p[i] = 0x55;

    // read sdram
    for (i = 0; i < 1000; i++)
        if (p[i] != 0x55)
            return -1;

    return 0;
}

这一段程序是用来 ARM对外部SDRAM的读写的测试程序。

程序中 p 被定义位指向 char 型的指针

为什么下面的两个 for 循环里面 指针p的用法是 p[i] 的?  一般像p[i]这种用法应该是指向一维数组的指针。

像上面程序的这样用法该怎么解释呢?我把指针的类型 由 char *   改成int * 类型 程序也能够正常编译和运行!

程序中的 p[0] p[1]............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一般情况简单来看你可以认为指针和数组是一回事,当然他们实际上只能算半回事。或者你可以认为数组是固定了长度的指针,或者你可以认为指针是不固定长度的数组。

所以你写成 *(p+i) = 0x55; 也是可以的。详细的解释还是看下书的好。

网友:
数组和指针没有本质区别,指向的变量类型是关键,char * 和int * 的区别在于一个变量几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