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反激开关电源-2

楼主:
上次学做小功率(<15W)反激开关电源成功后用于批量生产了,这大大增加了我的信心,这次做了一款功率较大的(>=50W)反激开关电源,也是经典UC384反激电路,可能是本人运气比较好,焊好电路后通电试验也是一次性成功,达到使用目的。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zxhcdm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大于50W 的反激用的很多,电动自行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用3842做的,到修车店找几个解刨对比,有的的网上都能找到原理图。

学习成本低。

网友A:
楼主做的产品能生产,很好,祝贺

网友B:
原理图一大堆的问题,这也敢生产?

网友C:
新手学电源到可以量产,中间还差了一个步骤:炸机

多炸几次有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学电源到可以量产,中间还差了一个步骤:炸机 多炸几次有好处

样品做了5套,一直带负载老化,炸机这个步骤还没有遇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一大堆的问题,这也敢生产?

电路是抄一款成熟的开关电源成品仿制的,当然敢生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样品做了5套,一直带负载老化,炸机这个步骤还没有遇到

lz的变压器是如何量产的?自己绕样品,还是直接拿别人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一大堆的问题,这也敢生产?

3842是否已经要淘汰了,轮到QR的天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的变压器是如何量产的?自己绕样品,还是直接拿别人的用?

拆成品的变压器1:1仿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是抄一款成熟的开关电源成品仿制的,当然敢生产!

很多所谓“成熟的产品”,都是B抄A ,C抄B,D抄C,抄到你这儿,你可能是已经是Z了。产品还能跑不代表它稳定,你挂一下光耦1脚或2脚对地的波形看看,另外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直接挂个1uF, 懂不懂运放?2线无PE端子的AC输入,一二次侧跨的Y电容允许的电流不能超过0.25mA, 也就是C4最大容量限制为3.3nF, 而用必须用Y1类型。。。。其它的看不过的地方不少,懒得一一列了

网友:
也没啥,世上曾经那么多缺膊胳少腿独眼裂唇身高1米的人或嫁或娶也能成家立业,市场上不少产品也是如此。所以你也可以自信一点,相信以后会越做越好!

网友B:
继续:

R2、C4决定工作频率120K左右,以全电压工作的话,220V输入的占空比以0.25计,脉宽约2.1uS, 然前沿消隐的R6*C5太大,满载突甩负载,或是工况短路试验存在隐患;

Q2工作于比较器状态,此属最大的败笔

RCD最好是D7放在C8//R8的下方,尽量减少电位大幅波动的节点数,有利于EMI

网友B:
80W 以18V计,二次侧占空比计0.75,滤波电容纹波电流约2.56A-rms, 一线品牌的470uF 25V电解一般在1200mA左右,得用2颗,否则满载时电容温升约50度,折寿!

网友:
仔细听 PowerAnts 讲课吧。这些内容往往在教材上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 R2、C4决定工作频率120K左右,以全电压工作的话,220V输入的占空比以0.25计,脉宽约2.1uS,  ...

谢谢赐教,因为老板讲究效率,要求产品快速抢占市场,容不得我慢慢研究电路,所以不得不囫囵吞枣,仿制一个电路能用且没有故障表现就算交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 R2、C4决定工作频率120K左右,以全电压工作的话,220V输入的占空比以0.25计,脉宽约2.1uS,  ...

“Q2工作于比较器状态,此属最大的败笔” 这个不太理解,光耦接1脚不是已经甩开内部运放了吗?我回去再研究一下3842电子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0W 以18V计,二次侧占空比计0.75,滤波电容纹波电流约2.56A-rms, 一线品牌的470uF 25V电解一般 ...

电源带的负载一台直流电机,标称12V3A,由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通断直流供电,电机不动作时电源仅提供单片机工作电压及12V/1.3Ah铅蓄电池0.1C充电电流,负载也设置了电流检测电路,当输出功率超过50W或负载短路时,单片机会立刻释放继电器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带的负载一台直流电机,标称12V3A,由单片机控制两个继电器通断直流供电,电机不动作时电源仅提供单 ...

感觉好就行。反正没灯没手刹没玻璃门也关不严的面包车也能在路上跑几千公里, 没交警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样品做了5套,一直带负载老化,炸机这个步骤还没有遇到

整一个有输出的电源很简单。。。

一般系统中故障率最高的是电源,抠成本被摁在地上摩擦的是电源,出点问题当背锅侠的也是电源,不是没有道理的。。。

祝,好运。

网友F:
请问楼主的变压器自己绕的?还是拆变压器给厂家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一个有输出的电源很简单。。。 一般系统中故障率最高的是电源,抠成本被摁在地上摩擦的是电源,出点 ...

谢谢,1986年开始学习电子,也玩了30多年了,试验过程也有无数次失败与成功的教训,你说的道理我早就知道,解决他就行了,批量生产抠一块钱成本,量大的话也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国内都是这样恶性竞争,经销商是谁的出厂价低就经销谁的,你如果设计出的产品没有利润,就要饿肚子。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对自己设计的电路精益求精,搞的时间长就无所谓了,低价位电子产品设计,就是要快速拿出方案,快速出产品,快速抢市场,关于质量,只要大部分产品能撑够一年不出故障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就行。反正没灯没手刹没玻璃门也关不严的面包车也能在路上跑几千公里, 没交警查就行了

谢谢,那就先跑几千公里试试,摔烂了再换新车继续上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的变压器自己绕的?还是拆变压器给厂家抄?

我第二次试做反激电源,抄成品板的参数仿制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亦心 发表于 2020-3-16 23:13 整一个有输出的电源很简单。。。 一般系统中故障率最高的是电源,抠成本 ...

30年的老手!佩服!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亦心 发表于 2020-3-16 23:13 整一个有输出的电源很简单。。。 一般系统中故障率最高的是电源,抠成本 ...

前辈前辈

网友:
3842好像是很久之前的东西了,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在用,不知道1217能不能取代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产品能生产,很好,祝贺

不错

网友:
开关电源与功能板合二为一,形成了完整的样品,试做20套小批量,测试老化

网友:
人才辈出呀,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G:
你这个使用的是套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使用的是套件吗

哪有套件?请给个地址。

网友:
隐性炸弹是恐怖的,延时炸弹威力是无穷大,多烧烧香吧。。。

网友:
板子还是画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