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R5 CubeMX生成的USB CDC不能识别解决办法

楼主:
这个是最坑的一次,应该被坑过不只一次了

NUCLEO-L4R5或者其它NUCLEO-L4R5的板子应该都没有焊接高速晶振X2

但是使用STM32CubeMX创建的工程里默认是使用HSE作为时钟源的

这个USB配了无数次都识别不到硬件,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没想到原来是这个原因

HSE时SystemCoreClock显示是4MHz的主频

将PLL Source Mux改成其它时钟源后问题解决。

网友A:
感谢虾兄分享,让EE的兄弟们以后能少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虾兄分享,让EE的兄弟们以后能少掉坑

最好 ,我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