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可适用于低流速的高精度超声波流量测量的常见问题

楼主:
讲师:TI 工程师 Cash Hao; KC Xu

Q&A

1.MSP430FR6047与其他MSP430系列产品比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A: FR6047是刚推出的,集成了超声波检测模块,主要应用在超声波水表热表等表类应用。

2.msp430fr系列和msp430f系列的区别?

A: fr是铁电fram系列,f是flash的。

3.MSP430FR6047测量水表如何校准精度?

A: 通用的方法是对水称重,进行流量校准。

4.MSP430 FR6047 如果应用在室外无线传感器,目前是否有用户采用过无线下载升级HEX程序?

A: 无线升级其实和具体采用哪科MSP430关系不大了,基本都可实现,TI官网有MSP430无线升级的参考例程。

5.该方案主要使用了FR4067的哪些硬件资源?其它系列的430,比如F4xx或者F6xx,是否适用?

A: FR6047内部集成了超声波检测模块,其他系列没有。

6.FR6047相比于学生接触较多的F5529有什么较大区别?

A: FR6047内部集成了超声波检测模块。

7.驱动外围电路是怎样的?

A: 基本没有什么外围电路了,模拟前端已集成到芯片内部。

8.TI提供的这套方案,有换能器的选型厂家吗?

A: 目前demo选用的是广州奥迪威,其他厂家也可以使用,做一下校准就行。

9.功耗最低能做到多少?

A: 3uA 平均功耗。

10.可以检测气体的流量吗?

A: FR6047不行,但是同一平台的新芯片会支持,大概明年第二季度量产。

11.超声波流量计主要应用于哪里?

A: 水表,热表,气表等表类应用。

12.对于热水是否会有一定的误差?

A: 热水需要增加温度传感器进行补偿。

13.该芯片采用adc的精度以及采用如何的adc架构?

A: Sigma Delta High Speed ADC, 12位。

14.高速ad,采样频率多少?

A: 8MSPS。

15.原理图pcb的参考设计?

A: http://www.ti.com/tool/EVM430-FR6047?keyMatch=fr6047&tisearch=Search-EN-Everything

16.超声波流量计里的单声道和多声道的区别在哪里?

A: 通道越多,测试精度越高,可以做补偿。

17.换能器TI有解决方案吗?需要企业自行定制,还是向第三方采购?

A: 可以采购现成的换能器,也可以企业定制,需要结合实际管径等多因素综合考虑。

18.集成的模块是在MSP430中的吗

A: 是的。

19.直接进行配置就可以完成了,不需要外部接驱动芯片?

A: 是的,直接接换能器。

20.芯片的功耗能做到多少,是不是低功耗芯片?如果不是低功耗产品,肯定会限制使用场景

A: 3uA 平均功耗。

21.在北方城市的供热水管上外部有保温材料,保温层,是否会对超声波的信号有影响呢?比如金属的外壳是否会反射测量信号造成干扰?

A: 换能器本身就是金属管道,外面再加什么材料已经不重要了。

22.可以测量气体吗?还是只能测量液体?

A: 可以测量气体,只是目前这颗芯片还不行,马上会推出同系列的支持气体检测单芯片。

23.流速的测量范围是多少?方案是低流速的,那流速大的话能测量出来吗?

A: 方案是支持低流速,但是也支持高流速,具体超高流速的上限我们还在做测试。

24.新型MSP430FR6047 MCU系列,ADC是内置的还是需外部加一个ADC芯片?

A: 内置。

25.框图中的SDHS只能给 USS使用吧?

A: 是的。

网友:
26.超声波PC软件是用什么开发的?代码开源吗?

A: 不开源,只是调试用的。

27.内部铁电存储器(FRAM)能存储掉电的参数么?

A: 存储在铁电中的数据,掉电不丢失。

28.超声波频率多大?

A: 看换能器的频率,比较常见的是1M或2M。

29.长时间水流不动的时候可以降低采样,或者使用其他中断激活系统?

A: 降低采样可能会漏检。

30.重水,盐碱水,还有其他类型的是否可以通用呢?

A: 目前测试的结果,不同液体都可以测量。

31.如管道没充满液体可以测量吗?

A: 不建议,会影响测试结果。

32.请问:MSP430FR6047是否提供温度补偿?

A: 热表的话需要外接温度传感器。

33.时间是怎样测量获得的?时间的测量精度怎样?adc的耗时感觉比超声波的传输延时要大?

A: 需要高速ADC采样+滤波算法拟合曲线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