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充电池 可以用 60W恒温电烙铁焊接吗 ?

楼主:
见附图一,四节1.2V的7号镍氢充电池。

现在,需要把它们 串联起来 使用。

请问(见附图二)

可以 用60W的恒温电烙铁焊接吗 ?

谢谢 !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可以,但速度要够快,助焊得到位,即使如此也容易导致电池内部损伤,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电池盒。当然不在乎的话,这么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速度要够快,助焊得到位,即使如此也容易导致电池内部损伤,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电池盒。当然不在乎 ...

谢谢chuny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