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系列 280049芯片SPI初始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
    280049芯片使用TI的库函数的时候,SPIA初始化之后寄存器设置没有改变,全为0,这个时候需要去使能SPIA或者SPIB,就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最后对比两个工程,发现

    SysCtl_enablePeripheral(SYSCTL_PERIPH_CLK_SPIB);
这个要改成SPIA,之后初始化就没有问题了。不得不说这种东西真的好坑

网友:
例程中给出的初始化方式是将4个引脚全部初始化为异步输入,并且开启了内部上拉。
不论是主模式还是从模式,都应该有几个引脚是输出引脚,请问为何都初始化为输入了呢?
是loopback的要求,还是有其他原因?

不是loopback的要求,就算配置为输入模式,当MUX配置成SPI外设模式时,就会自动切换到外设模式,与GPIO的输入输出配置无关。

网友:
只需配置外特殊功能引脚就可以  无需跟GPIO一样考虑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