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室外监控立杆防雷接地的做法

楼主:
       雷电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其电压高达数百万伏,瞬间电流可高达数十万安培,会造成设备损坏,人员伤亡。在安防监控系统中前端摄像机设计均为室外安装方式,自动化监控失灵的事件也常有发生,因此在雷雨多发地区必须设计安装防雷电系统。

       室外监控立杆防雷接地的做法做如下分析:立杆顶端加装避雷针一根,根据滚球法计算,避雷针的有效保护范围在三十度夹角内,所以避雷针的高度,必须按照设备的安装位置计算。

         1、室外立杆杆体作为引下线,并由接地螺母处做引下线。

         2、接地装置采用固定螺丝与法兰盘固定焊接,所有外露焊接点均应进行防腐处理。

         3、接地体不宜埋设在污水排放和土壤腐蚀性强的区域。

         4、接地极如埋入建筑物或构筑物旁边时,其规格可以采用Ø10的圆钢。

         5、为了使圆钢接地极便于打到地下,将接地极端部锻尖。

         6、扁钢接地线搭接长度为扁钢宽度的2倍(当宽度不同时,搭接长度以宽的为准),至少三面焊接。

         7、圆钢接地线搭接长度为圆钢直径的6倍(当直径不同时,搭接长度以直径大的为准),且应两面焊接。

         8、焊接应饱满牢固,不应有夹渣虚焊、咬肉、气孔及未焊透现象。

         9、人工接地极的长度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10、接地体安装完成后应使用接地摇表测量接地电阻的大小,要求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注意雨后不应立即测量电阻。

         11、当测试电阻不能达到设计要求时,在预留接地卡上附加人工接地极或采用化学处理改良土壤。

         12、化学处理层由咸鱼盐(或石灰)木炭(或炉渣氮肥渣)和肥泥组成,浇水(适量)混合后逐层填入坑夯实,最后在顶部再覆以粘土层。

         13、化学处理层有效成分易于流失,不够稳定,每年雨季前应实测一次电阻值,如其值不符合则应换新的处理物,或灌以食盐水(1:4)处理至符合要求为止。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星云123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好像有的要求是接地电阻≤10Ω

网友:
标准接地电阻规范要求:
1、独立的防雷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10欧;
2、独立的安全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3、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4、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5、防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等于100欧。
6 共用接地体(联合接地)应不大于接地电阻1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