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多个串口使用1个定时器会有影响吗?

楼主:
51单片机4个串口使用1个定时器会有影响吗?而且这个4个串口有可能同一时间工作,会有干扰吗?

网友A:
共用波特率发生器是可以的,串口当然也可以同时工作,只是不能通过修改定时器来改变某一串口的波特率,一改都改了。

网友:
你好!

不会相互影响,分别可以设置不同的波特率,多个串口工作时,各忙各的不会打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用波特率发生器是可以的,串口当然也可以同时工作,只是不能通过修改定时器来改变某一串口的波特率,一改 ...

4个串口都是同1个定时器,同样都是9600波特率,4个串口在同1秒同时收发数据,不会有干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个串口都是同1个定时器,同样都是9600波特率,4个串口在同1秒同时收发数据,不会有干扰吗?

传统51根本就没有4个串口,何来用一个定时器,你选用的型号带4串口得看你的芯片怎么设计的,查查手册。因为要兼容的原因基本没有用传统定时器分频支持多串口的设计,现在的51串口都自带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统51根本就没有4个串口,何来用一个定时器,你选用的型号带4串口得看你的芯片怎么设计的,查查手册。因 ...

STC15 有4个串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用波特率发生器是可以的,串口当然也可以同时工作,只是不能通过修改定时器来改变某一串口的波特率,一改 ...

好像同一秒通讯,会相互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15 有4个串口的

15F我用过的,没有4串口的型号哇,你从哪儿看到的,你不会把端口映射也当串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同一秒通讯,会相互干扰

那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没有干扰,使用不同端口,但速度不能太快,mcu本身要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