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24位的ADC模块(不是芯片),最好能跟附件一样的管脚定义,12pin,SPI接口...

楼主:
推荐一款24位的ADC模块(不是芯片),最好能跟附件一样的管脚定义,12pin,SPI接口,双通道,3.3V供电

网友A:
我知道一款 I2C 接口, HX711

网友B:
24位adc电源制作电容滤波是不够的,必须得高精度的稳压,模拟输入管脚也要做滤波设计;

再一个你有管脚顺序没封装型号也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一款 I2C 接口, HX711

电子称的 这个是   精度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位adc电源制作电容滤波是不够的,必须得高精度的稳压,模拟输入管脚也要做滤波设计; 再一个你有管脚 ...

10uA/0.01uA=1000倍数   这样算的话10位的ADC就够了啊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位  也就是16777216 那不是浪费吗?而实际取的AD值也就是几万而已,全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uA/0.01uA=1000倍数   这样算的话10位的ADC就够了啊  为何采样这个信号  有人用24 ...

是呗,没必要就不要上24位,高精度肯定有代价的。10uA是啥,你完整的描述一下你的设计

网友B:
电子称那个芯片我用过,根本到不了24位,只是数据24位,后面的几位根本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子称那个芯片我用过,根本到不了24位,只是数据24位,后面的几位根本没有用

24位 AD的值是不是 应该在16777216范围才对?为什么现在我看团软件最大的AD也就是32799  这是什么原因?这不是浪费了很多资源吗?10uA是最大量程  0.01uA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位 AD的值是不是 应该在16777216范围才对?为什么现在我看团软件最大的AD也就是32799  这是什么原 ...

这个要分清楚数据位数和ADC位数,这不是一个概念。

数据位数,是有定义的,比如哪些是采样数值,哪些是其他含义,比如通道的编码,或者其他含义,甚至根本就没有意义,

需要看一下手册,操作说明那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位 AD的值是不是 应该在16777216范围才对?为什么现在我看团软件最大的AD也就是32799  这是什么原 ...

感觉你的设计是没有运放做调理,那样不行。必须把被测电流调整到适合的电压范围再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设计是没有运放做调理,那样不行。必须把被测电流调整到适合的电压范围再测量。

什么才是合适的电压范围呢?电源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才是合适的电压范围呢?电源轨?

就是参考电压REF+ REF-

你完整的描述一下你的设计,也许大家有现成的芯片或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4位adc电源制作电容滤波是不够的,必须得高精度的稳压,模拟输入管脚也要做滤波设计; 再一个你有管脚 ...

24位实际的有效位数是多少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位实际的有效位数是多少位

这个很难说,和外围电路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说,和外围电路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外围电路的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3-24 11:59 什么才是合适的电压范围呢?电源轨? 就是参考电压REF+ REF- ...

就是体脂秤的芯片  有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外围电路的什么

参考电压,信号调理,布线,元件摆放,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体脂秤的芯片  有推荐吗

以前买过ads的模块,能有20几位,100多一个型号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