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冲击电流详解

楼主:
本文档讲述了启动冲击电流方面的内容。

由于所有的开关电源,根据不同的功率等级,初级大部分存在储能电容。
因此导致启动瞬间会有较大的冲击电流,此冲击电流对于电网、供电设备均有较
大干扰,对于电源、模块自身主功率回路中的整流桥、继电器等器件的耐冲击性、
可靠性均有较高要求。例如:电源启动时,流过整流桥的电流脉冲过大,如果超
出标称值,整流桥易损坏,特别是在高温环境下启动时。

冲击电流

网友A:
如果不熟悉电路,仿真和计算都是瞎扳。RLC串联回路的Q=SQRT(L/C)/R,R=0.01R的情况振荡几十个周期,那里能当RC积分来看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熟悉电路,仿真和计算都是瞎扳。RLC串联回路的Q=SQRT(L/C)/R,R=0.01R的情况振荡几十个周期,那里能 ...

R=0.01Ω,L=25uH,C=22uF;

R=0.01Ω,L=250uH,C=220uF;

有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01Ω,L=25uH,C=22uF; R=0.01Ω,L=250uH,C=220uF; 有配图。

Q值100的回路,上电后电压会是单调上升?只抓1/4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