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楼主: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为什么漫反射光电开关可以分离玻璃和塑料,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具体是怎样分离的?

网友A:
“漫反射光电开关可以分离玻璃和塑料”

前所未闻。这是哪本书上说的?

网友B:
分离是不可能的,要靠机械装置分离。分辨是另外一回事,但不指定专门品类的玻璃和塑胶材料,仍然不可能利用漫反射分辨,因为两类材料的种类很多,还有形状、颜色、表面状况、与传感器所处角度等很多影响因素。建议你转发有关信息,待全面了解方有可能判断是否存在可能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漫反射光电开关可以分离玻璃和塑料” 前所未闻。这是哪本书上说的?

百度上看的,那么请问大神有什么传感器可以识别塑料和玻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离是不可能的,要靠机械装置分离。分辨是另外一回事,但不指定专门品类的玻璃和塑胶材料,仍然不可能利用 ...

那用什么传感器可以识别玻璃和塑料呢

网友D:
对应不同的玻璃和塑料种类有不同的分辨方式,楼主问的太宽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应不同的玻璃和塑料种类有不同的分辨方式,楼主问的太宽泛了

我就仅仅想辨别日常的玻璃和塑料就可以了,不用在乎什么种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上看的,那么请问大神有什么传感器可以识别塑料和玻璃吗

用光学方法识别塑料和玻璃,几乎不可能。塑料已经用来制造照像机镜头,可见其光学特性与玻璃差不多。塑料制品当然可以染色,但玻璃制品也有很多带颜色,例如啤酒瓶就是绿色或棕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上看的,那么请问大神有什么传感器可以识别塑料和玻璃吗

塑料和玻璃,都没有铁磁性,也都不导电。用电学方法或者磁学方法识别,恐怕很困难。

玻璃和塑料,密度不同,塑料密度比较小。用测密度的方法,也许可以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上看的,那么请问大神有什么传感器可以识别塑料和玻璃吗

你这么说没什么用,信息量为0。前面说了,分辨塑胶和玻璃必须给定限定条件,不指定专门品类包括材料类型、形状、表面特征等一系列限定条件,就没有办法选择合适的技术手段。此外,还与具体应用有关,不同应用领域的需求不同,也会对技术方案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仅仅想辨别日常的玻璃和塑料就可以了,不用在乎什么种类

日常能接触到的玻璃和塑胶材料太多了,如此宽泛的说说没有丝毫意义,仔细看我前面的帖子,看懂、想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常能接触到的玻璃和塑胶材料太多了,如此宽泛的说说没有丝毫意义,仔细看我前面的帖子,看懂、想明白。 ...

那如果仅仅分辨日常见到的玻璃瓶和塑料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仅仅分辨日常见到的玻璃瓶和塑料瓶呢

“日常”这个概念太过宽泛,完全等于没有约束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