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板”+基于STM32F030Disco的舵机实验

楼主:
    舵机在很多地方都有用武之地,在此之前曾收集过很多资料,对舵机有了初步的了解,通过这次的实验,初步掌握了舵机的控制方法。

    根据下载的资料,舵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20毫秒周期的方波,控制其高电平的脉冲宽度来控制舵机的角度,当脉冲宽度为1毫秒时,舵机旋转角度为0度,当脉冲宽度为2毫秒时,舵机旋转角度为180度,如下图所示:

  下图是本次实验的过程,STM32F030核心板,舵机旋转的角度显示在三位的数码管上(五位的数码管显示的数值是做其他实验用的):

    实验的第一步是设置定时器,使用的是TIM17定时器,开通了CH1的PWM功能,在STM32CubeMX设置的步骤见下面三幅照片:

    生成的定时器配置代码如下:

/* TIM17 init function */
void MX_TIM17_Init(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htim17.Instance = TIM17;
  htim17.Init.Prescaler = 4799;
  htim17.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7.Init.Period = 199;
  htim17.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7.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7.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EN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1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7)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7,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7,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7);

}

    改变舵机角度的代码如下:

/*********************************************
* 函数名称:PWM_Control(uint8_t angle)
* 函数功能:控制舵机旋转角度
* 入口参数:angle(舵机旋转角度0~180))
* 出口参数:无
* 备注:
*********************************************/
void PWM_Control(uint8_t angle)
{
    float an;

    an = angle / 9.0 + 5.0;  //寄存器值 = 1/9+5(5~25)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7,TIM_CHANNEL_1,an);
}

    在main函数中写入下列代码:

 MX_TIM17_Init();

  HAL_TIM_PWM_Start(&htim17,TIM_CHANNEL_1);       //启动PWM通道输出

    然后就可以在主循环中不断地改变舵机的角度。

    下面是实验中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