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奇怪的运放, 大佬看下

楼主:
有点看不懂这个运放,有几处不太明白,请大佬指点:
1.负反馈看不太懂,增益怎么算
2.反向输入的两个电容串联起什么作用
3.同相输入端一个电阻电容并联起什么作用
4.Q5那一块是干啥子的

网友A:
1、R126是反馈电阻和R119组成差分放大电路,R127和R128、R142是输入偏置电压用来调零的。R122是串联限流。但是有点太大了!

2、C91和C93电容串联为了消除电容的极性。

3、R119和C90是稳压的。

网友B:
这是一个多路反馈型的低通滤波器。

两个串联是电容,楼上已经说了。

同相端的电容提供交流旁路。

三极管是扩流用的。

网友C:
1,低通 大电容等效为短路:运放输出Vout(A点)=-Vin* { [R127+R127*R142/R128] || R126} /R122,就是把输入放大负的1--3倍的样子

2输入端限幅+/-0.7,

3,VIN>0,运放6脚输出小于0,D17截止Q5导通扩流,可以给集电极负载提供电流;VIN<0,这个二极管三极管是否导通,二极管在该电路中的作用是啥弄不明白?  请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R126是反馈电阻和R119组成差分放大电路,R127和R128、R142是输入偏置电压用来调零的。R122是串联限流。 ...

我看书上一般都是用一个电容做耦合,这里用两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低通 大电容等效为短路:运放输出Vout(A点)=-Vin* { [R127+R127*R142/R128] || R126} /R122,就是把输入 ...

老哥说的前两点看懂了,第三点也不是很懂,请各位前辈解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多路反馈型的低通滤波器。 两个串联是电容,楼上已经说了。 同相端的电容提供交流旁路。 ...

Q5是可以当做射随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Q5是可以当做射随器吗

Q5只是在输出负半周作为跟随器用,输出正半周时D17导通。所以这个电路的输出正负半周带负载的能力是不同的。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Q5是可以当做射随器吗

另外,R127、R128和R142构成一个T形网络,按照星三角变换,它可以等效为R122右端对地一个电阻、vout对地一个电阻、以及在vout(R142滑动端)和R122右端之间一个大电阻。这三个等效电阻的阻值与R142的滑动端位置有关。通常这种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小电阻得到大的等效电阻,以达到很大的电压增益。所以这个电路的增益与R142的滑动端位置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书上一般都是用一个电容做耦合,这里用两个的目的是什么呢

无极性的电容容值做不大,电路中用100uF,只能选有极性的。用两个,正反相接应该是了消除电容极性的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福尔摩擦啊 发表于 2020-3-18 21:00 Q5是可以当做射随器吗 另外,R127、R128和R142构成一个T形网络 ...

你好,图中的C96是啥作用呢?是属于并联在反馈电阻两端的那个电阻,用来消除高频自激和相位补偿的作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图中的C96是啥作用呢?是属于并联在反馈电阻两端的那个电阻,用来消除高频自激和相位补偿的作用吗 ...

这个电路设计得有点怪异。如果不看电阻和电容的参数,仅仅从电路形式 上看是一个多路反馈的低通滤波器。但是,两个电容(一个C96,另一个是C91串联C93)的容量相差太大了,C96的容量太小,可能一些分布电容都会有相同的数量级;C91串联C93的容量又太大,而且通常有源滤波器不会使用电解电容,因为它们的容量和Q值都很不稳定。所以不太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