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板”+ 共享单车控制板-GPS模块ublox MAX-M8Q

楼主:
这种板子上的GPS模块有两种,一种是ublox的 MAX-M8Q,还有一种是LYNQ的N10,调试的时候我还是选择的ublox的 MAX-M8Q。

.

测试的时候使用串口透传模式,打通UART2<--->UART3,GPS模块是接在UART3上,波特率是9600. 上位机使用u-box的u-center软件,还是挺方便的。

接下来将考虑一下,如何解析这些数据,继续加油。

上传一些 MAX-M8Q的参考资料:

MAX-M8_ProductSummary_(UBX-16008997).pdf (159.51 KB, 下载次数: 53) MAX-M8-FW3_DataSheet_(UBX-15031506).pdf (924.84 KB, 下载次数: 33)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henzhufly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

网友:
收到的格式类似这样的

// $GNRMC,092846.400,A,3029.7317,N,10404.1784,E,000.0,183.8,070417,,,A*73

/*
$GNRMC,
092846.400, // UTC时间,hhmmss.sss(时分秒.毫秒)格式
A, //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3029.7317,N, // 纬度
10404.1784,E, // 经度
000.0, // 地面速率
183.8, // 地面航向
070417, // UTC日期
, // 磁俯角
, // 磁方向角
A*73 // 模式指示
*/

===================================

网友:
通过UART3接收GPS的数据,然后解析精度和维度,解析GNRMC 协议帧

  • uint8_t parseGpsData(char* buffer, GPS_INFO* gps, GPS_DATA_TYPE type)
  • {
  • uint8_t ch, status, tmp;
  • char* buf = buffer;
  • int len = 0;
  • int commaCount = 0;
  • while (buf[len] != '\0')
  • {
  • if (buf[len] == ',')
  • {
  • commaCount++;
  • }
  • len++;
  • }
  • if (commaCount != 12)
  • {
  • return 0;
  • }
  • if (!((buf[0] == '$') && (buf[1] == 'G') && (buf[2] == 'N') && (buf[3] == 'R') && (buf[4] == 'M') && (buf[5] == 'C')))
  • {
  • return 0;
  • }
  • if ( type == (GPS_DATA_TYPE)GNRMC )
  • status = buf[getComma(2, buf)];
  • if ( status == 'A' )
  • {
  • getStringNumber(&buf[getComma(3, buf)], gps->latitude);
  • getStringNumber(&buf[getComma(5, buf)], gps->longitude);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

网友:
GPRM/GNRMC定位信息的读取与解析

帧头

UTC时间

状态

纬度

北纬/南纬

经度

东经/西经

速度

$GPRMC

hhmmss.sss

A/V

ddmm.mmmm

N/S

dddmm.mmmm

E/W

方位角

UTC日期

磁偏角

磁偏角方向

模式

校验

回车换行

ddmmyy

000 - 180

E/W

A/D/E/N

*hh

CR+LF

格 式: $GPRMC,<1>,<2>,<3>,<4>,<5>,<6>,<7>,<8>,<9>,<10>,<11>,<12>*hh<CR><LF>
$GPRMC,024813.640,A,3158.4608,N,11848.3737,E,10.05,324.27,150706,,,A*50
说 明:
字段 0:$GPRMC,语句ID,表明该语句为Recommended Minimum Specific GPS/TRANSIT Data(RMC)推荐最小定位信息
          字段 1:UTC时间,hhmmss.sss格式
          字段 2:状态,A=定位,V=未定位
          字段 3: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字段 4:纬度N(北纬)或S(南纬)
          字段 5: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字段 6:经度E(东经)或W(西经)
          字段 7:速度,节,Knots(一节也是1.852千米/小时)
          字段 8:方位角,度(二维方向指向,相当于二维罗盘)
          字段 9:UTC日期,DDMMYY格式
          字段10:磁偏角,(000 - 180)度(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字段11:磁偏角方向,E=东,W=西
          字段12:模式,A=自动,D=差分,E=估测,N=数据无效(3.0协议内容)
          字段13:校验值

===================================

网友:
解析经纬度暴露位置了,哈哈哈,解析时间就挺好的

  • tmp = getComma(1, buf);
  • gps->DT.hour = (buf[tmp + 0] - '0') * 10 + (buf[tmp + 1] - '0');
  • gps->DT.minute = (buf[tmp + 2] - '0') * 10 + (buf[tmp + 3] - '0');
  • gps->DT.second = (buf[tmp + 4] - '0') * 10 + (buf[tmp + 5] - '0');
  • tmp = getComma(9, buf);
  • gps->DT.day = (buf[tmp + 0] - '0') * 10 + (buf[tmp + 1] - '0');
  • gps->DT.month = (buf[tmp + 2] - '0') * 10 + (buf[tmp + 3] - '0');
  • gps->DT.year = (buf[tmp + 4] - '0') * 10 + (buf[tmp + 5] - '0') + 2000;

===================================

网友:
使用UBX协议不更简单吗?

网友:
用的是有源天线还是无源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