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楼主:
问一下各位大神,怎么用传感器识别常见的塑料和玻璃,就是当着两种物质混在一起的时候,用什么传感器可以分离?

网友A:
传感器不难找吧

分离的话气动分离比较适合

网友:
没有严格的约束条件,仅仅是常见的塑胶和玻璃制品混杂在一起,没有任何传感器能分辨。至于说分离,那跟传感器无关,注意词汇的定义。

网友:
使用震动或者声音传感器,LIS25BA这款高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试试,一般是用视觉检测然后夹住后敲击材料获得声音反馈,玻璃的频率相对塑料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不难找吧 分离的话气动分离比较适合

找了好久的传感器,都没有找到

网友:
干嘛用的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