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使用出现Integer overflow问题

楼主:
AD10使用过程中出现error:Integer overflow at 4D88FFD8,寻求各位大神帮助。

*尝试重装软件后依旧存在该问题;

*电脑中安装的AD18也无法正常打开。

网友:
可能是和某个软件有冲突了。可以尝试清除注册表以及用户目录中的数据(卸载时不会自动删除的),然后重装试试,或者用绿色版。

网友:
你的文件名有没有中文字?

网友:
安装后第一次这样?

不要装A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