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如何知道上次启动失败

楼主:
如果在windows启动过程掉电,下次启动会提示类似“上次启动失败,是否进入安全模式”,那么这是这么做到的呢?

启动前写硬盘?

启动状态写入bios某区域?

我现在有个项目,已经做了2个内核,uboot自动载入第一内核,当第一内核崩溃后,可【手动】切换到第二内核启动。那么如果需要uboot实现windows的检测功能,要怎么做呢?

我目前的想法是向RTC芯片的某用不着的寄存器写入1字节数据:【比如闹铃】。RTC由纽扣电池供电,该字节记录【失败启动次数】

网友:
Linux是检测文件系统日志的一致性。windows有一个事件系统记录开关机等事件。uboot毕竟和linux是两个物事,所以只能借助全局状态共享。内核崩溃可以输出成dump file,你可以试试检测这个文件。或者靠谱点的手段你可以在uboot里分析/var/log下的event文本。

网友:
windows操作系统有专门的记录启动事件的文件,正常启动后写入,若是启动失败也会有相应记录,下次启动时会先读取,根据读取内容判断。类似的,楼主的想法可以借助任何掉电非易失的存储器实现,你自己定义一个启动状态信息即可,一个字节就应该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