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STM32 VCP上位机连接串口出错的解决办法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在使用STM32单片机的USB HS CDC时,使用串口助手或其它串口软件连接经常会出现下边的提示

Cannot set COM port parameters(或者参数错误)

这个问题不是固定的,有时候同样的代码当时好用,重启一下电脑就不好用了

有的时候是因为调整代码,比如在man函数里放一个while(1);,代码理论上执行到这里就不会往下执行了

但是如果在它的下边加一些代码(永远不会执行)运行后就会出现这种错误,去掉下边的代码就会正常

刚才我同时在WIN7和WIN10上试过,几次测试都是WIN10有问题时WIN7正常

后来在网上找到一个贴子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9XkgIYSAZ/unable-to-configure-serial-port-error-for-usb-cdc

在CDC_SET_LINE_CODING和CDC_GET_LINE_CODING里加一段代码,让GET到的和SET到的数据一致

因为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这部分是空的,修改后这个问题暂时解决了

重插和重启电脑很多次,目前还没出现问题,很奇怪的现象

不知道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没设置时会时有时无

发出来给同样遇到这个问题的网友一个思路,少走点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这些接口的问题最烦人

网友:
虾兄的分享太干货了,都是很实用的问题解决

网友A:
能否注一下你的cube版本库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注一下你的cube版本库版本

STM32CubeMX 5.5.0

STM32Cube_FW_F7_V1.15.0

网友:
谢谢楼主!这些接口的问题都是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