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w单相电容交流电机晶闸管移相控制波形正常吗?

楼主:
单相交流电机,空载测试。用示波器测量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形,观察晶闸管开通情况

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形,第一图的触发角度为2.5ms,第二图的触发角为6.5ms,第三图的触发角大于7.5ms后的波形。第四图是无电机的情况下,过零信号与晶闸管触发信号。

一个问题是:电机波形出现一个很大的抖动,正常吗?

二个问题是大于7.5ms后,电机晶闸管竟然出现反向无法截止,正向竟然开通,电机表现为慢速旋转。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出现电机停转的现象。这个正常吗?

网友A:
波形正常、现象也正常。可控硅控制感性负载要注意加RC吸收回路,否则可控硅关断时感性负载产生的反电动势一旦具有超出可控硅准许的电压上升率,可控硅就会被触发从而无法关断。另外注意过零检测,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会导致电压相位和电流相位的错开,这也可能导致可控硅开关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正常、现象也正常。可控硅控制感性负载要注意加RC吸收回路,否则可控硅关断时感性负载产生的反电动势一 ...

感谢谢你的解答!晶闸管外围接了rc电路,过零信号在不接电机的时候是完美的,接了电机后,有点变形,我想因为晶闸管控制电路的影响,也应该是正常的吧。

电机驱动过程中的电源与过零信号的波形。

触发脉冲在2.5ms-7.5ms的时候,转速有一定的变化很小,速度从280r/s到250r/s。过了7.5ms后速度立刻降到25r/s,没有过渡的速度。直接调整触发角无法实现速度从280r/s-25r/s连续变化,是不是你说的过零检查出了问题?你说的 “另外注意过零检测,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都会导致电压相位和电流相位的错开,这也可能导致可控硅开关的问题。 ” 电压电流错开后导致的问题,如何消除影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谢你的解答!晶闸管外围接了rc电路,过零信号在不接电机的时候是完美的,接了电机后,有点变形,我想 ...

解决办法:加参数合适的RC吸收回路,过零检测电路要合理。不过这么说正确却无用,不如贴出你的具体电路,分析具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办法:加参数合适的RC吸收回路,过零检测电路要合理。不过这么说正确却无用,不如贴出你的具体电路, ...

在理论上分析,电路是没有问题的。看不出具体该从哪儿修改。

网友:
点个赞,分享自己的资料还这么完整,楼主真是好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