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缮优越者移动硬盘盒——Y-3026

楼主:
由于工作性质,加上自己也爱折腾,拆硬盘搬数据更是家常便饭(维修、数据恢复、快速读写大文件等),为了方便来个移动硬盘盒仿佛是最明智之举,因此,至今买过了几个移动硬盘盒,今天来谈谈目前在用的自带硬盘克隆的双盘位移动硬盘盒:优越者Y -3026 。

这款硬盘盒是我三年前,因为供电接触不良挂了满是数据的1TB 硬盘之后下狠心买下一干活利器,目前该型号已经停止销售,有问题还需要自费,今天来完善一下这款硬盘盒目前使用中的不足。

移动硬盘盒根据需要可以选择2.5寸硬盘盒和3.5寸,2.5寸一般不需要外接电源直接使用USB 供电即可,对于3.5硬盘和都是需要12V 外接电源进行供电,同时2.5寸硬盘盒只能接2.5寸小硬盘,对于3.5寸硬盘盒则是大小通吃;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外部供电可以避免引USB 供电不足导致的硬盘损坏或者引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意外断电和接触不良导致硬盘损坏,这两者在之前从事多媒体设备维护过程中经常碰到,当然自己三四年前在对某一服务器进行数据备份过程中也因为电源问题导致自己存了多年重要数据的备份硬盘全盘乱码、做了多种数据恢复后还是无能为了。于是痛下决心买了这么一块具备自克隆功能的双盘位移动硬盘盒,在多年来的使用过程中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但近期该设备开始出现小毛病,为了我那宝贵的数据,决定对其进行一次修缮!因此也就有了今天这篇文章。

问题描述:上电后硬盘不加电或者硬盘正常加电但指示灯不亮电脑不能识别该设备;还有就是关闭设备过程中可能需要多次关闭开关才能关闭设备供电。

开始修缮:

初步怀疑是该硬盘供电开关生锈或者磨损接触不良导致设备使用不正常,预计解决方案:使用除锈剂对开关进行清理,重新安装即可!近日在修示波器的时候考虑对设备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保养,因此经过不断的查询比对,最后在淘宝上选择了"全能者 CN-20 干性精密电子清洁剂“,这次选择主要在于干性,因为对于有些配件不适合直接使用除锈剂,一般的除锈剂都是油性的,清洗效果虽然不错,但是容易发生电器故障,同时对于电位器等零部件触点容易过度磨损,导致进一步的故障。当时对于该清洁剂对于接触不良的清洁效果到底如何,其实心里还真没底,就当做一次实验,赌一把!

说干就干,赶紧把问题处理,想想结果就开心!于是拿来一把十字螺丝刀、来把镊子,开始拆开这个陪伴我多年的神器!去掉底部的缓冲胶垫后卸下四个固定螺丝后终于看见庐山真面目,就是有点小小失望:做工比较一般 ,特别是那几个电解电容更是有损形象,O(∩_∩)O哈哈哈~

总的来说拆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要细心,不然容易出现暗扣断掉或者线路被扯断等二次事故!

设备总体偏重,之前不知道是因为是合金外壳还是因为内置配重块;拆开之后终于明白,原来是有配重块,这个配重块虽然增加设备的重量,携带会有一定的累赘,然而为了稳定、避免重心偏高或者共振导致的硬盘寿命…… 想想还是多带点东西吧,毕竟就这么点东西还不至于少几斤肉,更何况多少人为了少几斤肉……你懂得

看看这内部,说实话有点失落,也许是期望过高了,明明要的是铝合金外壳,结果……好吧!镀金的!另外看看这排跳线,这条线质量……再看看这跳线居然没有接头而是直接焊接上去了……三条线了!要是一不小心断两根线要怎么接是好?再看看电路板的固定方式,看到了四个螺丝孔!没错是四个螺丝孔!然而你看到螺丝了吗?居然只是用塑料柱进行定位,需要上下两块面板才能进行固定!只能说真是够省钱的!最后再来看看那四个电解电容,为了好看?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看!或是为了性能?来个胆电容或者来个非躺着的不是更好吗?

看看主板背面,主芯片还好还能看的过去,就是这布线有点太随意了,建议PCB工程师多花点心思,当然一般人不会去拆开看这几条小,我买了这个设备快四年也就拆这么一回!

既然是开关问题那就维修开关吧!这个开关是纯机械开关,确实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喷了几次清洁剂,往返多次开关,总体效果还行,上电开关多次之后还算可以,于是准备装机!

不过话说回来,按照以往的管理,我更喜欢纯净的润滑油,不仅能够润滑触点、消除触点上的锈点还能增强机械寿命,不过这次既然买了专用清洁剂,那就一段时间再看看效果如何!

装机和拆机一样也是可心细活,只有心细才不容易搞坏卡扣,设备缝隙才尽可能紧闭!固定完所有螺丝后,平放状态下开关关闭后存在比较大的概率卡住无法回弹,这一过程中硬盘将会出现多次断电再上电的风险,将硬盘盒侧放再次开关,回弹效果还行。这也算是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经查:因为没有螺丝固定电路板,只是采用四个塑料柱进行定位,而塑料柱与上下两块盖板关系密切,容易出现开关外漏长度不足,用手开启或开闭可能无法开关到位,一次可能会卡住!既然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想办法解决问题!

弹簧所能存储的弹性势能E=1/2 *k *l*l;因此让开关移动长度足够长足够到位,弹簧使能大于与外壳摩擦损耗的能量即可顺利弹出。于是,想起了好久没用的AB胶,给开关长长脚,虽然不是很美观,但是为了性能牺牲点还是能够忍受的!

网友:
管仔我就喜欢看拆解文。拆出来看更能满足好奇心。楼主喜欢拆解哦吗?

网友A:
干性清洁剂、AB胶都用上了

网友A:
这种硬盘盒,其实总感觉12V 外接电源进行供电,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应该使用一段时间更换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盘盒,其实总感觉12V 外接电源进行供电,时间长了会出问题,应该使用一段时间更换外接电源

电源质量确实很关键,不过好的电源确实不错,另外就是用的时间一般都不长,就是拆装频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性清洁剂、AB胶都用上了

修修补补的

网友B:
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已经不是一般大,你在天上我只能仰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我们的差距已经不是一般大,你在天上我只能仰望了

商业互吹

网友:
大神啊!电子大神的基础是学好机械,否则,拆都拆不了,如何维修?维修好了,装不回去,怎么用?多么痛的领悟啊?!

网友:
厉害什么东东都可以修,楼主精神值得学习,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