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指点一下!!!

楼主:
请看一下,在原理图导成PCB过程中,出现的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
元件的封装不对啊

网友:
在AD软件中,原理图生成PCB之前要编译一

一般出现unknow pin 的情况,无外乎有下面几种情况

1.原理图中的元件没封装 2.添加了封装,但封装的引脚缺失 3.引脚或管脚号与原理图的元件不匹配

网友:
管脚没有给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