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BQ24170的Power Path Selector功能与BQ3050配合使用的问答

楼主:
问题的提出:

BQ3050电池管理把电池封装起来了。 只有一个Pack+,Pack- 。 怎么进行电源路径选择?

假设不要这个电源路径管理功能, 是把BQ24170的Vbat和System(VSys)直接连到一起?

产品功能倒是需要这个功能, 在插上电源插座的时候能够直接只要电源供电。

如果把Pack+ 接到电路的VBat . 把系统的所有输出接到VSys 。 不过,我们系统的电流比较大(设计最大值在15~20A)左右,这样不知是否Bq24170是否可以这么使用?

这个地方如何操作?

网友:
楼主的回答呢?期待啊

网友:
 回答:

   理解是正确的,按照1楼架构,可以实现电源路径选择,电路图中的sys就是指所有的系统负载,即充电器没有插入时, 电池所有要直接供电的负载。

系统负载电流大则电源路径选择电路中的几个MOSFET的功率要能够大,layout更多考虑到器件和走线的寄生感抗影响,如果系统负载的等效输入电容很大,那么ACFET的导通速度应该更加慢一些。

问题2:
      如果我不需要这个功能,我的场景是3cell电池。 我能否参考手册中的1cell思路 把相关的mos管去掉? bq3050就具备了这个充 放电的控制。 好像有点多余?。 或者说,我们想减成本。 这个powerpath 是不是可以免掉。

    这个项目中系统负载太大了,BQ24170内部的上管承受不了,所以您不能按照1cell的思路接。

     一般来说,如果系统负载与充电cc电流之和小于80%mosfet峰值电流限制,那么可以那样接。

网友:
   由于 BQ3050的部分它有充放电保护,它只是保护功能,但不能自动调整CC CV,因为高串的cell大多采用BQ24170这样的开关模式充电器,cc  cv的过程是需要开关模式充电器切换不同的控制环路来实现的。所以BQ3050内部的充电保护功能可以保证无论外界发生什么情况,充电器损坏 ,负载短路或其他 都能保证电芯的安全,对于高串的电芯这个是需要的。但BQ3050却替代不了BQ24170这样开关模式充电器的充电模式调整功能。

问题3

michael, 那这个power path还是需要增加?

这个项目中需要外部的power path才能实现大的负载电流,如果走跟BQ24170相关的电路会使得BQ24170内部的mosfet超出最大峰值电流限制。

网友:
问题4  michael的另一个问题。

     按照这个电源的设计, 电源适配器的功率要等于充电功率加系统负载功率。这个是比较大的,需要一个大电源适配器。 所以,如不想更换适配器。 这样, 充电和系统负载都工作的时候,电流不够的情况下 是优先在充电还是优先输出到负载? 如希望优先输出到负载, 然后系统负载电流使用的小的时候,再进行正常充电。 这个过程芯片是可控制的吗?

     BQ24170有DPM功能,当输入电流达到最大电流限制以后,会优先满足负载的需求,此时充电只用满足负载以后剩余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