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核心板 J3455 火热直播中

楼主: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核。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正在开发的工控核心板。

在介绍产品之前,我们来聊聊工控版基础知识。

什么是工控板。

工控主板是应用于工业场合的主板,被工业电脑所采用,根据需求可以适应宽温环境,可以适应恶劣环境,可以长时间高负荷工作等。

工控版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工控板主要应用在工控设备,GPS导航、污水在线监控、空气在线监测、仪器仪表,专业设备控制器,军工,政府机关、电信、银行、电力、车载液晶,监视器,可视门铃,便携DVD,液晶电视、环保设备等,一句话概括就是工控版常用在7*24*365运行的设备里。比如地铁里的轧机,如果有运气好的小伙伴在乘坐地铁的时候,遇到地铁维修轧机,可以看到他的启动界面是windows,启动完以后才是刷卡界面。小核有幸遇到过一次。

常见的工控版有哪些?

常见的工控版根据尺寸主要有全长卡、半长卡、5.25寸、3.5寸、PC104架构

我们来看看各种尺寸的音容笑貌:

上述这些板卡都有个问题,那就是都是标准品。不容易扩展和适配外壳。对于产品设计有很多弊病。鉴于此,我们设计开发了一款基于J3455的核心板。

J3455核心板的优势有哪些呢?

1、板卡采用邮票孔方式设计,方便焊接在底板上。

2、核心电路板载,接口引出。我们将比较复杂的电路比如CPU、内存、mSATA、miniPCIe等全部集成在核心板上,用户不需要担心这部分设计,我们只是将用户接口引出到邮票孔,比如USB.串口等。而且所有的桥片我们都板载,用户也不用关心。比如网络PHY,用户不用关心。只需要把RJ45画在底板即可。

3、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用户可以随心所欲的设计,对外接口可以用标准件也可以用非标件,用户可以随意设计。

4、板载性能较高,包括USB3.0*4、千兆网络*2等等;

5、功耗低、尺寸小。既然是核心板尺寸肯定要小。

下图是我们的详细参数

处理器

Intel J3355/J3455

板载,可选

内存

支持单条DDR3-1866MT/s内存,最高可达8GB

板载

Bios

SPI AMI EFI bios

显示

1*VGA

1*HDMI 1.4

1*双通道24bit LVDS

LVDS板载

HDMIVGA邮票孔引出

网络

2*RJ45Intel I211AT

邮票孔引出

音频

1*line-out

1*MIC

1*SPK2W/4

邮票孔引出

SATA

1*标准的SATA3.0接口;

1*mSATA卡扩展插槽;

SATA3.0引出

mSATA板载

COM

6*标准RS232串口③

部分引出

其他

4*USB3.04*USB2.0

8*GPIO

1*LPC

1*标准的Mini-PCIE插槽,支持WIFI/4G

USB全部引出

GPIO全部引出

LPC板载

Mini-PCIe板载

电源接口

DC-Jack/2 pin接线端子 12V直流输入

邮票孔引出

主板层数

6layer 绿色

操作系统

WIN10

Unix/Linux

工作环境

温度:-20~+70

湿度:5~95%RH

我们的开发计划是什么样的呢

2020年3月30日开始layout

2020年4月30日出样品

2020年5月15日可批量

送给大家的福利

经过和eeworld充分沟通,我们决定给各位小伙伴送福利了,只是目前还没确定送福利的方式,初步想两种方式:1、盖楼抽奖,免费送核心板;2、组织众筹,获得名额的同学可以优惠购买。当然也可以两者结合。请小伙伴们踊跃投票哦。也请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

ps:我们会不定期向大家汇报我们的研发进度,也会爆照哦。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uandayuan69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对于你的板子给以下建议。

1、不建议采用邮票空结构,太大了。容易出现焊接问题(焊接时散热不也好)。建议插针结构,可以使用2层板扩展

2、建议做成单板机,将内存、网络、USB、SD卡、音频设计到板子上。类似树莓派

3、或者可以参考Compute Modele3的样子。扩展使用2层板为宜

4、引出所有串口。

5、GPIO、SPI引出到插针。如果有I2C最好。

其x86的市场主要是工控机的环境。x86主要问题是成本高。我的项目基本基于工控机。

网友B:
硬件不是问题,软件才是。

我软连.net都搞掉了,再用x86???

要跑linux吗?

网友C:
1、盖楼抽奖,免费送核心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板子给以下建议。

1、不建议采用邮票空结构,太大了。容易出现焊接问题(焊接时散热不也好)。 ...

哈,挺好。我也觉得插针更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的板子给以下建议。 1、不建议采用邮票空结构,太大了。容易出现焊接问题(焊接时散热不也好)。 ...

感谢你的建议,针对你的问题回复如下:

1、你说的有道理 正在想法设法去改

2、单板机市面上太多了,常用的3.5寸的就这样

3、因为是工控板,主要还是面向工业控制,所以不准备做两层设计

4、引出来了

5、不支持IIC

如果只是常规工业一般用工控机就行,如果需要定制接口等 往往需要找厂家定制,比如我前面板只出一个USB,后面板出1个USB和一个网,这种常规的单板机很难去操作。所以我们做了核心板,为来接口怎么布局,随心所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不是问题,软件才是。 我软连.net都搞掉了,再用x86??? 要跑linux吗?

硬件只是载体,具体实现什么功能由软件定义。可以支持linux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哈,挺好。我也觉得插针更合适。

正在协调修改。改成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盖楼抽奖,免费送核心板;

好啊   我们后期看大家的情况来定

网友F:
从方便使用的情况来看,邮票夹方式感觉不太好,工控机的方式应该是成本较低的一种可以快速形成产品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方便使用的情况来看,邮票夹方式感觉不太好,工控机的方式应该是成本较低的一种可以快速形成产品的方式

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成了  内存条方式  金手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协调修改。改成插针

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成了  内存条方式  金手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建议,针对你的问题回复如下: 1、你说的有道理 正在想法设法去改 2、单板机市面上太多了 ...

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成了  内存条方式  金手指的

网友G:
还有一个内存通道,3条pcie没引出来,都弄出来吧,6层板够么?

你送我个核心板,我给你做扩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个内存通道,3条pcie没引出来,都弄出来吧,6层板够么? 你送我个核心板,我给你做扩展板

好的 到时候搞活动哈

网友:
关注一下,月底样品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