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开关电源拓扑BUCKBOOST分析

楼主:
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图中1、Q1Q2的作用是什么;图中2BUCKboost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线圈;图中3这部分的电解为什么需要两个,谢谢

网友:
"图中3这部分的电解为什么需要两个?“

是指EC4和EC5吗?

网友A:
“图中1、Q1Q2的作用是什么”

Q1、Q2部分,好像与电路其它部分仅有电源整流桥正端和整流桥负端(PGND)有联接,没有第三处联接。而PGND与GND是通过R13和R14联接,N沟MOS管只可能起将R13、R14近似短路的作用。

红色框里面的电路,不明白是什么目的。

网友:
“图中2BUCKboost为什么还需要这个线圈”

这个线圈用来为芯片U1供电,注意AUX这个标号。

网友A:
此电路,输出端与交流市电并不隔离,也没有输出端到芯片的反馈(既不稳压也不稳流)。不明其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1、Q1Q2的作用是什么” Q1、Q2部分,好像与电路其它部分仅有电源整流桥正端和整流桥负 ...

这个变压器如何计算,它是有中心抽头的,和平常见到的变压器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如何计算,它是有中心抽头的,和平常见到的变压器不一样

此电路是相当典型的反激电路,应按照反激变压器设计。

所谓 “中心抽头”,不过是个自耦变压器。功率管导通期间,变压器上半段(即MOS管漏极与电源正端那段绕组)中电流大体上线性上升。功率管关断期间,变压器上半段和下半段(即MOS漏极到D6正端那段绕组)通过D6为EC4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变压器如何计算,它是有中心抽头的,和平常见到的变压器不一样

至于D7、ZD2和Q6以及附属元件,原电路设计者用意我不知道。这部分电路好像是要让Q6漏极和源极之间为固定电压降落,但为什么要这样,不清楚。

网友:
LZ太不厚道,不提供详细信息,浪费maychang老师的时间。。。

这是一个单极PFC调光电源,

1,圈1有源阻尼电路,防止调光器触发尖峰电流振荡,R8-R11//C10延时,Q2短路R13//14降低损耗,Q1为C10提供快速放电通路。

2,圈2,抽头电感没什么好说的,要么倍压要么倍流,这里貌似是要“倍压”

3,圈3,EC4才是输出电容,EC5是降低单极PFC的纹波,配合Q6线性“滤除”纹波,解决单极PFC频闪问题

网友:
再吐槽一下,LZ这图纸画的,有种让人想暴打一顿的冲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输出端与交流市电并不隔离,也没有输出端到芯片的反馈(既不稳压也不稳流)。不明其意。

PSR,BCM模式恒流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R,BCM模式恒流限压

哦?

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是相当典型的反激电路,应按照反激变压器设计。 所谓 “中心抽头”,不过是个自耦变 ...

这是原理图,有变压器脚位

这是我司工程师做的变压器规格书

你说的是典型 的反激拓扑,左边的线圈是否可以表示成如下图所示, 只不过是非隔离,初次级共地了,计算方法是按照反激的方法只不过是将匝比固定为1?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左侧可以用下图表示,那5-6这个线圈的计算使用N1还是N2进行计算,望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理图,有变压器脚位   这是我司工程师做的变压器规格书   你说的是典型 ...

不能用红色线条画出的这幅图等效14楼图中的变压器。

14楼图中的变压器,“地” 电位是3脚(交流接地,直流是电源正端),你的 “中心抽头” 是11脚,并不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理图,有变压器脚位   这是我司工程师做的变压器规格书   你说的是典型 ...

14楼电路,MOS管漏极接11脚,直流电源正端接11脚,该反激电路变压器初级就是3~11脚这段绕组。

该电路变压器次级是3~1脚这段绕组(匝数恰为3~11的二倍),注意EC4是通过D6接到3脚和1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理图,有变压器脚位   这是我司工程师做的变压器规格书   你说的是典型 ...

前面已经说过,该电路变压器初级是3~11脚这段,那么计算5~6这个绕组时,当然应该依照3~11这段计算。注意:反激电路输出电压不是直接用匝数比来计算的。

网友:
右下角的削皮电路,ZD2最好串个10R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中1、Q1Q2的作用是什么” Q1、Q2部分,好像与电路其它部分仅有电源整流桥正端和整流桥负 ...

这个IC没有输入电压侦测端,整流后的馒头波瞬时电压较低时,为了维持输出可能PWM占空比接近1,这时瞬时电流较大会增加MOSFET的发热,圈1的电路功能可能是在电压较低时限制回路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IC没有输入电压侦测端,整流后的馒头波瞬时电压较低时,为了维持输出可能PWM占空比接近1,这时瞬时电 ...

从首帖图中看,该芯片的第4脚标注VSNS,而第5脚标注ISNS。从电路看,VSNS引脚经R21、C8、R27接辅助绕组。我没有查首帖芯片的说明书,仅仅是猜测:该引脚可能用于电压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首帖图中看,该芯片的第4脚标注VSNS,而第5脚标注ISNS。从电路看,VSNS引脚经R21、C8、R27接辅助绕组。 ...

PFC 控制器需要2个电压检测,PFC前的一个用于前馈,用来提供电流跟随的,PFC后采样的用来作电压闭环。这颗芯片主要是为了把PFC和反激合并为一级,前馈的一路与VIN合并了,搞成四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PFC 控制器需要2个电压检测,PFC前的一个用于前馈,用来提供电流跟随的,PFC后采样的用来作电压闭环 ...

原来此芯片是把PFC和反激合并为一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红色线条画出的这幅图等效14楼图中的变压器。 14楼图中的变压器,“地” 电位是3脚( ...

这个图变换的应该是正确的了,左边按照反激的计算方式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变换的应该是正确的了,左边按照反激的计算方式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nbs ...

“左边按照反激的计算方式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像没有。

其实只要你看明白了此电路是怎么回事,计算应该没有问题。把此电路中变压器当成次级匝数为初级匝数二倍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按照反激的计算方式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像没有。 其实只要你看明白了 ...

“把此电路中变压器当成次级匝数为初级匝数二倍的变压器就可以了”------这句话不理解,下图是前工程师做的变压器规格书,初次级匝数比差了好多倍,并不是你说的二倍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此电路中变压器当成次级匝数为初级匝数二倍的变压器就可以了”------这句话不理解,下图是 ...

你先前一直说是 “中心抽头”,我理解为1脚~11脚匝数和11脚~3脚匝数相等。14楼你贴出此图片时,把匝数部分切掉了。

现在既然知道各绕组匝数,那么该电路初级(由MOS管驱动)是3脚~11脚,次级是3脚~1脚。另有一个次级是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