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么保留一位小数呢

楼主:
比如

float a,b;

a=22.269989;

要想保留一位小数让b=22.3要怎么算呢

网友A:
先乘以10,然后取整,再除以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乘以10,然后取整,再除以10。

好的谢谢

网友:
还有什么办法吗,我用的IAR编译器,a=223.0/10;计算结果a=2.2299999233E+1

网友:
你要拿这个数做什么用?显示,串口输出,通信?最好转化为字符串处理

网友:
a = (int)(a*10+0.5) / 10.0

或者 用round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乘以10,然后取整,再除以10。

帅啊,大巧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