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keil+stlink不识别芯片ID

楼主:
用Keil 与 stlink都识别不了芯片。

网友A:
那说明SWD连接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SWD连接有问题了

这么简单早就解决了。

网友:
查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有的STlink下载器,是不能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
哈哈,刚解决这样的问题,先把reset脚拉底,看看可能扫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早就解决了。

 请重视dcexpert大神的建议,SWD连接不要粗略的领会为硬件连接问题,还有配置问题和初始化问题,没有初始化也会出现上面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