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的读写时钟周期有几个 怎么理解

楼主: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下,像下图这样一个SRAM有几个时钟周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讲这个sram芯片能工作在这三种不同的时钟周期中?

网友A:
我猜测,此芯片并不是有三种不同的时钟周期,而是该型号芯片有三种,可以工作的最小周期分别为45ns、55ns和70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此芯片并不是有三种不同的时钟周期,而是该型号芯片有三种,可以工作的最小周期分别为45ns、55ns和 ...

真是高手啊,我看了的确是这么回事。

网友:
感觉像是三种不同的器件工作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