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替代法拉电容的超级电子电容

楼主:
等效容量可达上万法拉,并联在老化的汽车电瓶两端,冬天启动汽车不再困难!

乐一乐

网友A:
此“超级电容”在放电时端电压不能突变,部份遵守换路定律,好像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超级电容”在放电时端电压不能突变,部份遵守换路定律,好像没毛病!

这是康华光第5版p39,积分电路。

运放反相输入端向右看过去,电流i2流入电容C,但反相输入端电位不变。所以C的电容量无穷大。

没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超级电容”在放电时端电压不能突变,部份遵守换路定律,好像没毛病!

把4楼图中电容C换成一个电感,并把运放两个输入端对调,能够构成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4楼图中电容C换成一个电感,并把运放两个输入端对调,能够构成什么电路?

换成电感?没见过这种玩!那也得看感量多大,感量太小的话啥也不是

网友:
低频移相,显然用电感不如仍然用电容;频率高的话增益带宽又不够。

网友:
电容都有寿命,如果可以无限制使用,那么,这种电容才能解决很多电器因为电容提前损伤而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