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驱动器件的数量如何计算

楼主:
如何计算模组240*120规格中需要的74HC595驱动器件的数量,请教各位大神.感谢

网友:
知道74HC595这个芯片,但不知道你所说 “模组240*120” 是什么。

网友:
是点阵屏,595的数量和你扫描方式有关,一般为16扫或32扫,扫描数越多595就少但亮度就越差,你点数不算多怎么弄都行,240*120/16扫/每个595 8位=22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