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学习FPGA给硬件编写驱动具体要学那些东西

楼主:
我相问一下,我想学习FPGA驱动硬件,比如SRAM,我应该学习那些知识,或者用怎样的方法来学习?

下面附件是整个项目的原码,其中下面的图片中的这部分不明白,这两个寄存器(XRegValue_Q;
     YRegValue_Q)它们是起什么作用的,如果是寻址SRAM,它们是用什么原理工作的?

下面是整个项目的网页链接: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2254.htm

网友A:
我认为:

了解怎么样才能将数据写入(读出)到SRAM?(SRAM的读写时序)

了解FPGA的设计过程(利用综合器和开发板做一些小实验)?

利用硬件描述语言开发你想要的时序,最终开发板调试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了解怎么样才能将数据写入(读出)到SRAM?(SRAM的读写时序) 了解FPGA的设计过程(利用综 ...

我现在在网上有个MCU+FPGA+SRAM+TFT的项目,里面的寻址代码看不明白,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是如何学习,怎么突然就实战了呢?并且还这么多的模块。你可以把问题贴出来,看看吧,不一定能直接看懂别人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是如何学习,怎么突然就实战了呢?并且还这么多的模块。你可以把问题贴出来,看看吧,不一定能直 ...

你看看还缺些什么信息不?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屏幕的XY的坐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好像是屏幕的XY的坐标吧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问一下的,这些代码的意思,你都能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我再问一下的,这些代码的意思,你都能看懂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什么意图了,你就需要好好分析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