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滤波器的工作原理解析

楼主:
       伴随着现在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电子设备的迅速增加,电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的电子设备在这种电磁环境中很难正常工作。滤波器是应用最普遍的的一种抗干扰的方法,它主要是抑制通过电路通路直接进入的干扰,根据信号与干扰信号之间的频率差别,采用不同性能的滤波器,抑制干扰信号,提高模块化。
    抗干扰滤波器有哪些
     1、数字滤波器
    与模拟滤波器相对应,在离散系统中广泛应用数字滤波器。它的作用是利用离散时间系统的特性对输入信号波形或频率进行加工处理。或者说,把输入信号变成一定的输出信号,从而达到改变信号频谱的目的。
     2、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是指车载功放中能够让低频信号通过而不让中、高频信号通过的电路,其作用是滤去音频信号中的中音和高音成分,增强低音成分以驱动扬声器的低音单元。由于车载功放大部分都是全频段功放,通常采用AB类放大设计,功率损耗比较大,所以滤除低频段的信号,只推动中高频扬声器是节省功率、保证音质的最佳选择。此外高通滤波器常常和低通滤波器成对出现,不论哪一种,都是为了把一定的声音频率送到应该去的单元。
     3、带通滤波器
    一个理想的滤波器应该有一个完全平坦的通带,例如在通带内没有增益或者衰减,并且在通带之外所有频率都被完全衰减掉,另外,通带外的转换在极小的频率范围完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理想的带通滤波器。滤波器并不能够将期望频率范围外的所有频率完全衰减掉,尤其是在所要的通带外还有一个被衰减但是没有被隔离的范围。这通  常称为滤波器的滚降现象,并且使用每十倍频的衰减幅度dB来表示。通常,滤波器的设计尽量保证滚降范围越窄越好,这样滤波器的性能就与设计更加接近。然而,随着滚降范围越来越小,通带就变得不再平坦—开始出现“波纹”。这种现象在通带的边缘处尤其明显,这种效应称为吉布斯现象。
      4、模拟滤波器
   模拟滤波器在测试系统或专用仪器仪表中是一种常用的变换装置。例如:带通滤波器用作频谱分析仪中的选频装置;低通滤波器用作数字信号分析系统中的抗频混滤波;高通滤波器被用于声发射检测仪中剔除低频干扰噪声;带阻滤波器用作电涡流测振仪中的陷波器,等等。
     5、声表面波滤波器
声表面波是指声波在弹性体表面的传播,这个波被称为弹性声表面波。声表面波的传播速度比电磁波的速度约小10万倍。声表面波滤波器是采用石英晶体、压电陶瓷等压电材料,利用其压电效应和声表面波传播的物理特性而制成的一种滤波专用器件,广泛应用于电视机及录像机中频电路中,以取代LC中频滤波器,使图像、声音的质量大大提高。
    6、介质滤波器
   介质滤波器利用介质陶瓷材料的低损耗、高介电常数、频率温度系数和热膨胀系数小、可承受高功率等特点设计制作的,由数个长型谐振器纵向多级串联或并联的梯形线路构成。
    7、有源电力滤波器
    有源电力滤波器是一种动态抑制谐波和补偿无功的电力电子装置,它能对频率和大小都变化的谐波和无功进行补偿,可以弥补无源滤波器的缺点,获得比无源滤波器更好的补偿特性,是一种理想的补偿谐波装置。
    抗干扰滤波器工作原理

    射频信号f1-f2,通过滤波器,经过滤波器响应,通带内的插损较小,信号略微较小,带外信号经滤波器响应,被完全抑制掉。
     抗干扰滤波器的作用
   1、降低产品对电网的骚扰电压发射。
    2、能提高产品的抗扰度,阻挡电网不干净电源对设备的影响。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介绍的抗干扰滤波器有哪些,抗干扰滤波器的工作原理,抗干扰滤波器的作用,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参考帮助。